600nsp怎么调整大齿盘与传动齿的间隙?????????

楼主(2011-12-27):
首先大齿盘是调不了的吧~~~~~再者传动齿也在离合器座上 离合器座也是限位固定死的啊 大齿盘与传动齿咬合得有点紧 怎么个弄啊 高手给说说怎么个调法~~~~~~~~~~~~~

网友A:
不懂,和楼主一起等待学习,楼下的说

网友B:
标题
没得调,只能说是侧板或者齿轮尺寸精度达不到,要是一定要调的话,可以把侧板安装孔往一边锉一点。

网友C:
没装过600nsp!!根据经验,应该把离合器座的限位螺丝都先松一松之后,把离合器座往你需要的方向敲一敲 挪一挪 再紧上螺丝,应该够间隙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说 但是我试过也没用的哦 一拧紧螺丝 又回位了 再说最好也不要调离合器座这边 因为离合器要与发动机保持垂直关系 调了离合器座 就会和发动机出轴不在一条垂直线上了 YT600NSP的发动机又是不可调节的 实在和为难 难道只能像 板凳 说的那样扩孔 扩主轴这边的3个轴承座的孔 工程有点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