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发动机的启动方法

楼主(2011-12-27):
模型发动机的启动方法 资料来源:日本电波实验社《遥控技术》作者:中岛得一郎等 使用小发动机作为动力的模型飞机越来越多,但在放飞活动比赛时,仍有很难起动甚至没法起动的情况出现。下面文章,对初学者会有所帮助。 起动前准备 (二行程电热式发动机) 如果是初次接触小发动机,一定要将其装在一个试车台上。图中所示式样由一个木框架和一个用于夹持发动机的角铁等组成。简单的办法是利用一块厚10~15毫米\宽100~120毫米\长200~250毫米的木板,在一头锯出刚好能将发动机机匣放人的缺口,然后将发动机固定在木板上,再将木板固定在木箱或工作台上。这里特别提醒初学者,不能因怕麻烦而将发动机装在模型飞机上练习起动。除试车台外,还要准备油箱、手摇加油器或1日注射器,接上油管口以及其他有关工具。见工具、工装图。  起动前需准备的工具和工装图: 1.消音器 2.后桨垫 3.螺旋桨 4.前桨垫 5.螺旋桨固定螺帽 6.工作台 7.重物8.电热塞 9.由消音器引出的增压管 10.控制油门的摇臂 11.油箱 12.滤油器 13.夹持发动机的角铁 14.木框架,可用木板代替。木板一头装上发动机,另一头用螺钉固定在工作台上,井使螺旋桨旋转面离开工作台适当距离 15.加油用的手摇加油器,可用注射器代替 16.电热塞接线 17.拨动螺旋桨的用具 18.手套 19.一头有硬皮套的木棒 20.1.5伏电源 21.其他起动用具 22.12伏电源 23.电动起动器 24.电压表 25.安装螺旋桨和电热塞用的套筒扳手 26.其他常用工具 27.小刀 28.六角沉头扳手 29.螺丝刀 30.尖嘴钳  起动步骤 (1)安装   将发动机牢固地装上试车台(或木框),再装上说明书中介绍的合适的电热塞。安装前,先作通电试验,看电热塞内的电热丝是否呈红热状态。如颜色暗红甚至不亮,则为电源不通或是电器不通。同时,装好供油系统。 (2)安装螺旋桨   根据发动机的大小和说明书上的要求,在小发动机轴上安装合适的螺旋桨,拧紧桨帽。住新发动机磨车或作起动练习时,可选择尺寸较大和较重的螺旋桨。安装时,先反时针转动桨轴,在手指感觉到有压缩力量时,将螺旋桨固定在呈水平的位置。这个位置有利于手拨起动。 (3)加油   利用手摇加油器或注射器给油箱内加入成份合乎要求的油料。要检查油箱的位置,使油箱内油面高度不超过气化器的喷油管,否则油料会流人发动机,以致不能起动(参见附图3a)。 (4)调整气化器油针   油针用来调节进油量的多少,象水龙头一样。起动前,一般打开两圈左右。具体数据要查阅说明书。 (5)气化器油门(或称节气门)   这种可调节式油门仅在遥控用发动机上才有。全部打开时,进气量最大,发动机转速高。当油门关小,进气量减少,转速即降低。油门通过摇臂受遥控设备中的舵机控制。见附图5a。 (6)吸油   用左手指堵住进气口,右手捏住螺旋桨并向反时针方向转动,此时,可看到油料从油箱通过油管吸到发动机喷油管处。待转动螺旋桨再看不到油料吸人到喷油管后,继续转动2-3圈,使油料进入发动机机匣。这个吸油动作也可以用注射器直接向进气口内注入2~3滴油的方法代替。   (7)轻拨螺旋桨   吸油后,用右手轻拨螺旋桨2~3圈,使机匣内油料挥发成混合气并进入气缸。 (8)调整油门   将油门(节气门)打开约1/3开度。这是合适的起动位置,见附8a。若由进气口观看,油门开度约1-2毫米。注意起动时,不宜在油门全部打开的情况下进行。 (9)给电热塞接上电源   将电热塞起动接线的一头接到1.5伏的电源,另一头接到电热塞,使电热丝升温到红热状态。如气缸内有油,此时或可听到油料混合气碰到红热电热丝时产生的“滋滋”声。   (10)拨桨起动   将螺旋桨转到有压力感觉的位置。根据上面介绍的装桨要求,此时螺旋桨应处在水平位置。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先靠上右侧桨叶,然后迅速用力地拨动螺旋桨。在将这个桨叶拨过最高点的位置后,手指就要逐渐退出螺旋桨的旋转面,以免桨叶打手。也就是说手指的运动方向与桨叶旋转面有一个角度,手指是逐渐“退出”。建议用手指指尖到第1个关节间的部位去拨桨。一些初学者怕被桨叶打手,往往拨得慢,或采用“拉”桨似的动作。这样不仅不能起动,甚至反而被桨叶打手。注意一定要迅速并用力地拨桨。如一下没拨着,要等螺旋桨旋转停止后,再按上面所说的要求,先靠上桨叶再迅速拨桨。一般在拨动几次后,螺旋桨就会连续转动(见10下方照片)。如果已经拨了十几次仍不能连续转动,又没有富油现象(油点从排气口喷出或拨动时手感很重甚至反弹),则可取下电源,再吸油数次,然后接通电源再拨桨。 拨桨动作的正确与否是顺利起动小发动机的关键,必须多加练习。为保护手指,可带纱手套拨桨,但要防止手套过松,线头钩住油针发生意外;也可采用带有硬橡皮套管的短木捧起动,方法与手拨类似。 (11)起动后   在发动机起动并连续运转几秒钟后,即可适当加大油门并取下电热塞接线。如取下接线后出现停车,则需再次吸油起动并在连续运转后慢一点取下接线;要防止取接线太晚引起电热塞温度过高而烧坏。 (12)油门调整   起动后要调节油针,使发动机工作稳定。遥控气化器还需调节其他部位,如低速调整螺钉,油门怠速位置定位螺钉等等。 (13)发动机的停车   如要发动机停车,可先调低转速,再中断油路即可。如用关闭油针的方法停车,要记住拧动油针的圈数,以便再次起动时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网友:
标题

很好,刚研究油的 有用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发动机到手了以后我也要慢慢调···

网友:
不错,刚好有GE 启动不了的OSLA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