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是不是可以代替变频器

楼主(2011-12-27):
同步电机和电调带的电机是不是一样?
电调是不是可以代替变频器带同步电机!

网友:
同步电机是两条线输入的吧?怎么对应三个项?

网友:
简单回答: NO

网友:
这个倒没人研究过,呵呵。
电调输出是三相交流电压,3相鼠龙异步电机也是交流电压,只不过频率和电压都是固定的罢了。变频器和电调相同之处就是都是改变电压和频率来调速的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的调速器的三相输出频率是受电机转速控制的,而转速取决于电压和负载,所以也成为自控变频调速系统
和交流异步电机用的变频器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小功率应用,想上电调加航模无刷尽管上。
大功率应用,把电调搞大了,成本跟变频器一个德行,还没有产量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应用,想上电调加航模无刷尽管上。
大功率应用,把电调搞大了,成本跟变频器一个德行,还没有产量优势。

那反过来,变频器改小,交流异步电机也改小,能否应用在航模上?

网友:
以电动汽车的选择作参照,应该是交流异步电机功率重量比较差。
几个月以前看的一篇文章,现在的电动汽车一水的永磁无刷配“100s锂电”(370伏电压,当然是不是100s就不敢说啦)。功率大概在20-30kw,别看功率小,号称是低速加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