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高手!artCAM做刀路时怎样避免G0(以最快速度移动)

楼主(2011-12-27):
请教雕刻高手!artCAM做刀路时怎样避免G0(以最快速度移动),比如我不想雕刻时提刀或定位空走定位到某点时速度太快。用artCAM做刀路如何让它不自动生成G0 Zxx.xx  或G0 Xxx.xx Yxx.xx
或者有什么方法批量修改这个成G1 Zxx.xx  Fxx 或G1 Xxx.xx Yxx.xx Fxx

网友:
为什么不想快呢???

楼主:
我现在机器丢步,我分析可能是快速移动时丢的,所以想自己设置一定的移动速度

网友A:
解决问题的方向不对。

网友:
go的速度一般是你在设置---电机调试 中的设置速度,把那个速度设置到不丢步的安全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的方向不对。

同意
你应该在电机调试中 设置好安全带最高速度。这个速度就是G0
这样即使你以后f设置成10000,实际速度也不会超过g0

网友:
G0是你的机器最快速度,这个速度是你指定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高手的提示!学习了

网友:
新手也跟着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的方向不对。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的方向不对。

你看你们回答的都是些什么啊,楼下直接照抄楼上的。看看人家大夫回答的,唉,没得比。。特别是这个cslzgts 简直就是,混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你们回答的都是些什么啊,楼下直接照抄楼上的。看看人家大夫回答的,唉,没得比。。特别是这个cslzgts 简直就是,混分啊?

这个秘密也让你发现了 ,其实他混分的方向也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