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一个直流大功率的电源测试电机工作电流,有疑问

楼主(2011-12-27):
今天弄了一个直流电源测试
电机
工作电流,有显示屏的,分别显示电流和电压,我把电压调在11.1V 然后加油门,电机带桨开始转动,到后半段的时候,电源显示屏上的电压数字会变小,很疑惑, 难道我这台电源不是恒压的吗

网友A:
正常啊!因为电源有内阻,输出电压会随着电流增大而下降。

网友B:
设计完善的电源,很多都是CV-CC方式工作,未超过设定电流之前表现出CV(恒压)特性:电压不动,电流随负载变化;一旦电流超出设定值,则表现出CC(恒流)特性:电流不再增加,电压随负载变化。

网友A:
上将说的有理,确实有些电源设计成电流超出设定值时具有恒流特性。

楼主:
那如何解决呢

网友C:
如果你的电源上有标牌,或者能够找到他的规格,看看最大电流是多少?然后在你下次测试电机时注意观察电流表的读数,看看是否是到了标牌上的最大电流值。
另外,在你发现电压开始下降时看看电流读数是否保持不变还是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