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恒龙原装控改锂电后的烦恼?

楼主(2011-12-27):
今刚收了个二手恒龙虎式坦克!卖家把控电改成理
电池
的了,控电送给我,可我没锂电池的
充电器
!我是改会来好还是搞个锂电池充电器?改回来怎么改?求懂行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控电应该是8节5号电串联的 12V

网友B:
原装还有控电?首次听说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不清让楼上的误会了,是原装的恒龙坦克控!控电被改成锂电池的了!

网友C:
买个简易锂电平衡充就好了,才几十元,控用锂电充电快,玩的也久

楼主:
那有买的呢?

网友D:
 搜一下力牌电池,那个充电器不错,好像是60块

楼主:
电池的这几种,2s,3s,20c了都代表啥意思啊?我这种控电属于那种?怎么配充电器呢?

网友D:
2s就是2块3.7锂电池串联而成电压7.4伏,3s就是3块串的电压11.1充满电是12.6伏,你的控应该是3s的,买上面那个就行了

网友D:
20c是代表他的放电能力,假如电池标着2200mah,20c,那么第一个就是容量,20c的2200mah放电能力是2.2安乘以20等于44安,这个数字只能用于参考,有些厂家会虚标,一般小坦克这个放电力就绰绰有余了
如果电池是1300mah的20c放电能力只有26安,所以买大容量的电池比较……性价比高吧

网友E:
控电充电次数少
用花牌简易充也可以了

网友F:
支持HD的电池充电器,我也买了一个!

楼主:
标题
淘宝上正多,便宜的也有贵的也有,买那个好呢?真正的还是想便宜点好,又不是天天玩!

楼主:
用别的电源做充电器电源可以吗?比如12v1a的摄像头供电电源?

楼主:
用别的电源做充电器电源可以吗?比如12v1a的摄像头供电电源?再买个淘宝上24元的2s_3s充电器,够用了吧!

网友G:
用平衡充就行了。

网友D:
最好不要买20块的,最低都要买50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我勒个去,你怎么不说买B6呢!!!

楼主:
谁能给个便宜又能用的淘宝连接!谢谢楼上几位的指导!真理是越辩越明,但还是得实践一下!

网友I:
我用的UNA-6,因为我的坦克也是配的2S锂电,呵呵

楼主:
靠,是动力电吧!你那个好贵吧!你说的遥控炮,怎样做!等你的指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