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涵道与电调的关系,老鸟们多提意见啊

楼主(2011-12-27):
涵道的力量与
电池
有关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涵道的力量是由涵道的直径和转速决定,xxd和好盈的电调转数都有限制,好盈60a的根据磁铁的级数转数有变化14级最高转数是35000转,xxd70a的14级是最高是40000转,两级最高都是210000,涵道在配置时是不是还应该选一个合适的电调呢?老鸟指教啊!!!!

网友A:
你用不到极限的

网友B:
21万转啥电机轴承能受得了??
电调再任何情况下,都是耐压越高、电流越大越好!!!

楼主:
涵道转速都有40000多啊,再高的50000多都有啊

网友C:
 一般涵道都是两级马达,最多4级马达。一般喊道转速极限21万,你占时见不到的。。。。。。。。

网友D:
都说你用不了那么大转速咯,5000kv的电机,11.1v电压,推油门后的电压降到10.5v,理想转速也就50000,带了桨叶的话,效率有70%已经很不错了,70%就是35000砖,永远用不到你电调的最大支持转数。

网友E:
涵道用的电机不会是14极的。现在流行的高速外转子无刷电机6极和8极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