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mcpx尾mosfet烧了,谁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12-27):
今天把尾
电机
的插头拨下来,然后上电空转,转了一会,尾电机的mosfet冒烟了,不知道是本身就短路了还是空转的原因?
tb了下,SI2333DS-T1-E3 这型号很多,不知道买哪个,能pm连接最好!

网友A:
淘寶上很多人在賣很便宜的一個0.5元,建議你可以連同主電機的fet一起買,我也已經拍了各10個昨天到手準備更換主電機fet

楼主:
哪个p沟n沟怎么区分呢?我问了几家,只有n的

网友A(2013-03-06):
MCPX尾电机MOS管型号!可以用SI2333CDS-T1-E3 SOT-32封装P沟道的管子,主電機fet是~SI2315BDS-T1-E3 P沟道,你上淘宝用型号找就有很多

网友B:
几毛钱的事,但更换比较吃手上功夫

网友A:
拿给手机店的师傅弄一下很快的

网友C:
AO3413 P沟道原装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