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9鸟260A

楼主(2011-12-27):
今日刚入手。。起飞就向左侧飞。。直到摔倒。。下面转盘调节至中间通电它就给我自己转下来了。。忘高手指点。。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0MzQ1OTA4.html跟这个人的机器问题一样。。右边运动正常,左边只有细微动作。。

网友:
这是电位器和杆松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没有松。。左边被我拆下来重新撞上去过了。。还是这样。。现在位置已经在中间了。。不过还是那样动不了,最多也就细微的动作。。装上电池的话总有那种电机想动却动不了的声音。。右边就没有这种声音。。

网友:
我感觉怎么和我的机子出现的情况是一样的,请高手们解答一下。

网友:
看看舵机蜗杆有没有弯掉,炸弯会憋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下午刚到。。根本没真正意义上飞过。。而且左边白色大齿轮还被我弄掉下来一次。。重新装上。。我发现那个电机把杆子转下去倒是可以。。反转上去就不行。。现在被我手动转到中位。。然后就跟那个视频里一样的情况。。不动那边的电机像想转转不了的声音卡死在那。。

网友:
你看看丝杆旁的两粒双mos管是不是烧了..烧一个只要一通电就只能单向转了..如果是的话.退货吧

网友:
我的260情况是,关掉遥控器开关,那个管前后的电机还嗡嗡的响,是不是你说的mos管坏了?

网友:
上电就响是吧?..你看看吧..一般外观可以看出来..轻的就鼓包.明显的摸摸就碎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是需要拆天维护一下了,进伺服模式调整,一般是能搞定的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最全的260的调试,保养,故障诊断维修和技巧全攻略
是论坛的牛人写的

网友:
尾电机的插头是不是也松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