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PM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一般PPM编码 20ms一个周期,每个通道脉宽1~2ms,那意思是不是最多只能用10个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PPM编码 20ms一个周期,每个通道脉宽1~2ms,那意思是不是最多只能用10个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PPM编码 20ms一个周期,每个通道脉宽1~2ms,那意思是不是最多只能用10个通道?
为保证同步,只能到8通道,超过8通道,可采用PCM编码等方式。

网友(2013-03-01):
楼主知道 高频头PPM输入的编码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