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M752的雷赛驱动器吗

楼主(2011-12-27):
如上,好用吗  ?请教了
雷赛的网址资料  http://www.leisai.com/Show_Product.asp?id=194&Class_Name

网友:
还行,算是国内大厂的吧!这个好像不是ds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DSP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雷塞比较垃圾了的

网友:
是国内大厂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DSP是什么意思

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简称DSP)

楼主:
我也总算搞清楚什么是DSP的了,M系列是低端的,以后起码要搞DSP的。这次没有买DSP的有一点是DSP的网上卖的很少,而且都几乎没有成交量。用用再看体会了。
谢谢上面几位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总算搞清楚什么是DSP的了,M系列是低端的,以后起码要搞DSP的。这次没有买DSP的有一点是DSP的网上卖的很少,而且都几乎没有成交量。用用再看体会了。
谢谢上面几位的指点!

  原来M是低端的呀,正准备买M542呢。

网友:
我现在就用M542,新手够用了吧,要不直接买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个人理解而已,不要误导你了哦,自己衡量吧,其实很多用M542的,而且我们这里销量非常好的6万级别的厂机也是用的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