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上拆下来的电机能做点什么??

楼主(2011-12-27):
洗衣机上拆下来的电机能做点什么??

网友:
你想让它做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
装个翅子当风扇

网友:
同问 这东西~~~我的哪个角落可能还有2个

网友:
甩干的电机可以装个砂轮改个磨刀机

网友:
砂轮机呀
多好的电机啊,还挺有劲儿的
就是联轴器有点不好弄

网友:
我有个微波炉拆下的电机,比较重的。不知能不能做砂轮机?

网友:
我也有4个.功率最大的390W.没想出来做什么用.

网友:
貌似只能DIY个内转子无刷了

网友:
我看我叔叔用他上个砂轮(100)用,没有多大的澎湃动力,第二次去看到他又买了个全新的砂轮机,想必是不太好用。

网友:
动力不够,稍微吃点力就挺转了

网友:
洗衣机电机很好用的,特别是滚筒机的串激款电机。

功率余量大,力距大。

网友:
是转速低。做砂轮要变速

网友:
我也有两个,也是没有想好干什么用

网友A:
洗衣机电机的特点是移相线圈与工作线圈线径匝数均相同,即完全对称,目的是正反转换向电路简单可靠,缺点是工作效率低,它最适合用在一会正转一会反转频繁换向的洗衣机上。通常使用的单相电机工作线圈与移相线圈是有区别的,工作线圈线径粗匝数少直流电阻小电流大,而移相线圈线径细匝数多直流电阻大电流小,所以工作效率要高一些。总之有频繁换向.功率也不太大的场合首选洗衣机电机,主要是控制电路简单可靠;单方向运转的场合还是普通电机好,当然普通单相电机都可双向运转,(输出三根线的要将电机打开引出四根线,也就是工作及移相两组线圈的四根线分别引出)当然控制电路要复杂一些。

网友:
解释我们受益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电机的特点是移相线圈与工作线圈线径匝数均相同,即完全对称,目的是正反转换向电路简单可靠,缺点是工作效率低,它最适合用在一会正转一会反转频繁换向的洗衣机上。通常使用的单相电机工作线圈与移相线圈是有 ...

主副绕组一样好啊,DIY个两相变频器来驱动就是完美组合了

网友:
出售呗,
给网站的其他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