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镜面的感觉(36楼上视频)

楼主(2011-12-27):
4毫米的3刃普通白钢刀,自己磨的刃,随便试了试,效果还不错,就是接刀痕还是有点明显,等有了框式水平尺再调调看,相信会更好一点。

网友:
相信会更好一点

网友A:
亮一下刀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一下刀如何?

网友A:
不错 ,是手工磨的还是机器磨的?我正想发一帖探讨一下手工刃磨直柄铣刀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是手工磨的还是机器磨的?我正想发一帖探讨一下手工刃磨直柄铣刀的事。

纯手工乱磨的。

网友B:
铣削参数公布下呢

网友:
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
只能说明你的JJ很棒

网友:
搞个铣的视频就好了。

网友C:
汗,这个是高速铣,微给进的结果吧

不知转速是多少?

要是低速出这个效果,就强了,

如实讲。这刀磨的还真是,不太好

网友:
能不能亮一下磨刀机

网友:
纯肉控磨刀机,磨出的刃,有负责切削的,有负责磨光的

网友D:
用侧刃洗得是吧?我以为用底洗得,还是顺铣,逆铣就不亮,要亮鸡鸡的刀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侧刃洗得是吧?我以为用底洗得,还是顺铣,逆铣就不亮,要亮鸡鸡的刀刀

 如何看得出來是側刃銑的?

网友F:
钨钢刀 + 高速 +冷却液  搞出来都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钨钢刀 + 高速 +冷却液  搞出来都这样的
引用 楼主:
4毫米的3刃普通白钢刀,自己磨的刃,随便试了试,效果还不错,就是接刀痕还是有点明显,等有了框式水平尺再调调看,相信会更好一点。

LZ 说了普通刀.,后面照片似乎也是把普通刀.
我是没这水平. 想都不敢想......

网友:
神器,真神奇,更神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削参数公布下呢

高速慢进给,没有切削液,稍后有空的话再拍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汗,这个是高速铣,微给进的结果吧

不知转速是多少?

要是低速出这个效果,就强了,

如实讲。这刀磨的还真是,不太好

手抓着刀柄在砂轮上磨,纯粹乱磨,确实磨得不行,如果磨得好的话效果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侧刃洗得是吧?我以为用底洗得,还是顺铣,逆铣就不亮,要亮鸡鸡的刀刀

侧刃已经崩了,都是小缺口,就是用底刃铣的。顺铣和逆铣效果相差不大。

网友G:
請教高速是指多高速??

15000RPM 算高速嗎?

网友:
好光亮的镜面效果

楼主:
这是我的磨刀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磨刀机

请教,你这是用什么砂轮?我用的是小砂轮粒,磨不了钻头。

网友A:
还有能否用新的4mm铣刀也铣铣看能否有同样效果?我没机想看看你的,是刀的效果还是机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你这是用什么砂轮?我用的是小砂轮粒,磨不了钻头。

小金刚砂轮碗,小砂轮当然磨不了这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能否用新的4mm铣刀也铣铣看能否有同样效果?我没机想看看你的,是刀的效果还是机的效果

没有新刀了,我这边买刀很困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新刀是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的,因为刀刃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教高速是指多高速??

15000RPM 算高速嗎?

实际转速在15000----18000的样子

网友I:
效果不错,来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何看得出來是側刃銑的?

側刃能出这样的效果,机子不会下 30W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能否用新的4mm铣刀也铣铣看能否有同样效果?我没机想看看你的,是刀的效果还是机的效果

这个转速下,只要有任何一段修光刃的刀,全是镜面的效果
事实上。手工磨出来的刀也不可能三刃触到。
哈哈。

网友:
请问楼主铣的是铝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忘了说明,主轴转速是5000转。

厲害...

請教幾個問題?
1. 側邊一次銑多少MM?
2. 進給設多少??
3.一般銑刀嗎? 還是其它??
4. 表面也能銑出鏡面嗎?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效果不错,来支持下

楼主能把机器应用的出神入化,佩服。

帮忙看看这个效果如何,则刃干的。

数控+钨钢刀  如果是你自己D的床干出来的 说明你的主轴和机床各方面的间隙做得不错  如果是加工中心等工业机干出来的 那就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
镜面?没听说过!

网友:
首先 料是关键 要选硬的合金铝料 只要料没问题 床不要旷动太大基本人人都可以办到

网友:
我用10mm的两刃铣刀,2000转速,F100也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都不太懂,占座疯狂学习中~~~

网友(2012-10-25):
我觉得楼主可以分享下:主轴转速  进给速度  有无冷却液    刀等的参数 状况  , 供我我们菜鸟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效果不错,来支持下

楼主能把机器应用的出神入化,佩服。

锣得不错,如果是商业级别cnc锣出这样的效果很正常,但自己D得机能有这样得效果很不错,从刀痕来看机子得刚性很好,重复精度也很好,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