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试上寨ep200的零件

楼主(2011-12-27):
改CNC成功了,上寨了两个零件

详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3276

网友:
这两个零件又不容易坏,,,,还是搞搞脚架,,弹性好的,像飞越的那种,,,

对了,顺便问问,飞越250的脚架能用到255上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上,就是飞机矮了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