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设置分享

楼主(2011-12-27):
看到坛里有模友问MCPX的设置问题,以下以JR-DSX7控为例,分享一下自己十分“菜鸟”的设置经验,不中看的话请拍砖并批评、指正!
以下7项是主要的设置,其他略了......
1、对频(废话)。
2、进入:SWASH  TYPE——选择:1 SERVO
3ST-1ST-2HOLD的螺距曲线都设为:45°斜线。
4、若是v1且是原厂电机,油门曲线设成100%直线就好,因为设v线没意义。
5、进入:TRAVEL  ADJUST——THRO(油门)、AILE(副翼)、ELEV(水平尾翼)、RUDD(尾舵)、PIT(螺距)等所有的HL都先设为:100%
6、打开发射机“HOLD”开关并打开发射机,接通飞机电源,将油门推至中位,然后看飞机大桨的螺距是否,若不是,调整十字盘的3根连杆长度,直至大桨螺距约为;此调整,是为了飞机获得良好的对称正负螺距。
7、飞行螺距调整:在3D模式下飞行,猛推油门,将螺距突然加到最大,看飞机的锁尾状况。进入发射机的TRAVEL  ADJUST,调整 PITHL%值,增加或减少,直到猛推油门,将螺距突然加到最大,飞机依然能较好锁尾的数值。原则上HL的调整值应相同,但由于机械误差等原有,最终以正负螺距对称及保证良好锁尾为原则调整HL值。
其他:略

田少 -2 无语…
johnnyzq -2 你啥时候能发出一个完全没误导人的帖子再说 ...
fenrirwo -2 少误导新人!看好说明书再设置,不懂别在这 ...

网友A:
5、进入:TRAVEL  ADJUST——THRO(油门)、AILE(副翼)、ELEV(水平尾翼)、RUDD(尾舵)、PIT(螺距)等所有的H、L都先设为:100%。
托你又来误导新人了?  pitch adj设置100%  很容易闷死舵机  知道不?  说明书建议设置70%  一般可以设置到75%

网友:
就你这托手,还试飞呢,不秒炸见鬼了

网友:
LZ是来丢人现眼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进入:TRAVEL  ADJUST——THRO(油门)、AILE(副翼)、ELEV(水平尾翼)、RUDD(尾舵)、PIT(螺距)等所有的H、L都先设为:100%。
托你又来误导新人了?  pitch adj设置100%  很容易闷死舵机  知道不?  说明书 ...
请看完全篇再批人好吗?若你的斜盘机械位置不对,pit还有可能来个H:150%,L:60%。

网友:
还说你玩了很久  MCPX有多少几率会让你把3根拉杆长短同时做调整?还是你的舵机是特制版?
另外希望你明白 为什么大螺距锁尾会出问题

网友B:
ST-1、ST-2、HOLD的螺距曲线都设为:45°斜线。你想害死人啊。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 能45度 一条线么 误导.还好我这新人 有人教。不然真被你害死

网友C:
引用 楼主:
6、打开发射机“HOLD”开关并打开发射机,

JR控按你上頭說的能開機我拜你為師。。。

网友:
引用 网友C:

JR控按你上頭說的能開機我拜你為師。。。

先打HOLD再开机能开的话,拜你为师*2

网友D:
MCPX需要做机械上的调整吗 ,第一次听说哦,楼主以为这是450啊,真怀疑到底有没有飞过MCPX

网友:
MCPX大螺距不能锁尾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原装动力是无法解决的,这个貌似与尾电机线性有关,与控的设置关系不大,据说换7MM尾电机和45mm尾桨,跑尾巴的状况会有所改观,唉怎么说呢,小飞机毕竟还是有缺 陷的,但相对于其他的小六通无副翼来说,MCPX的确算做的很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PX需要做机械上的调整吗 ,第一次听说哦,楼主以为这是450啊,真怀疑到底有没有飞过MCPX
从结构和原理上,mcpx与450、500、600、700、900无副翼直升机并没两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结构和原理上,mcpx与450、500、600、700、900无副翼直升机并没两样。

结构和原理上是一样,DX4E是把4通控,就能飞MCPX了懂不?
所以设置不能直接套用!

MCPX内置自带CCPM混控,所以调节方式也不一样懂不?

一定是控先设置对了,回头再谈机械那些事情,
否则即使调好了,很有可能还是白搭,还要秒炸。首次上电严格按照说明书标注的程序来肯定不会错,这才是新手该干的事情!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有了四轮驾照的,卡丁车就一定能跑好?虽然这东西外观也是四个轮子,但它骨子里就是一个两轮,得按照两轮的那套理论来对付,
MCPX就好比后者,LZ还是多潜水吧,托也托得专业点,

我不是个轻易动分的人,看了LZ无数张害人贴实在太坑新人,
LZ也请好自为之,若再见到此类误导贴,踩无赦+群起!

楼主:
公道自在人心!分享无罪

网友:
分享无罪  坑爹有罪 忽悠有罪

网友:
楼主没事找事 ,找骂贴

网友:
今天在群里听到楼主的故事,特地赶过来围观。。。

网友:
我也来谈下自己玩了MCPX后的一点感想,虽然DSX7和MCPX都已经出掉了,但是对于这个小鸡还是深有感触的的。感触之一:MCPX虽然很轻很小,但是却能在室外飞行甚至倒飞,抗风性能丝毫不逊于大鸡,据我直观感受,三级风力应该没问题。感触之二:MCPX的机械部分设计很合理,特别是球头连杆的卸力方式简直就是天才设计,没这东西估计我那小鸡都成渣了 ,加上无副翼程序写的很好,以致于基本上不需要在控上进行过多设置,个人建议:D/R设置为75%,EXP设置为30%,NORMAL中点油门曲线值可稍设置高一点,螺距值设置大约在0度(螺距曲线为一条斜向上的抛物线);IDL1油门为100%一条直线,螺距45°斜线,这样设置的好处是增加转速和平稳性,缺点是有些耗电。感触之三:小鸡还是有缺 陷的,原装动力在螺距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存在跑尾巴的现象,据说有高手通过改无刷和加大尾电机可以改善这种情况,本人动手能力差没有试过,如果电调线性不是很好估计还不如原厂性能 。尤其是在正翻的时候,尾巴根本锁不住,在侧翻时倒不是很严重(没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一旦翻过来后非常平稳,倒飞四面过关的童鞋甚至可以暂时脱控。
个人一点小体会,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商家曾交待:小鸡虽耐炸,但是在炸鸡时最好随时打下HOLD键。不倒飞的童鞋可以在HOLD模式里将最小螺距设置为正值,我的建议是1度左右就行,在炸鸡时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网友:
电机有刷,都是浮云,哈哈哈哈。

网友(2012-02-11):
又见口水帖,国人能否平静理智面对一切?

网友(2012-07-06):
引用 网友B:
ST-1、ST-2、HOLD的螺距曲线都设为:45°斜线。你想害死人啊。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 能45度 一条线么 误导.还好我这新人 有人教。不然真被你害死

这倒是你自己看错了,LZ给的是3D-1,3D-2和熄火的螺距曲线,可没有提到普通模式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1、ST-2、HOLD的螺距曲线都设为:45°斜线。你想害死人啊。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 能45度 一条线么 误导.还好我这新人 有人教。不然真被你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