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ff 玉兔 我该选哪个 有没有都玩过的大哥

楼主(2011-12-27):
最近想玩4轴 经过了解kk ff 玉兔 的飞控价格可以接受 而且可玩性高
哪位高手都玩过 说说 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A:
肯定是玉兔

楼主:
兔哥支持玉兔

网友A:
我用过的四轴飞控包括KK、MWC、玉兔,也有一个FF,感觉玉是最好的。
明天上一个关于这四个飞控的作业吧

网友B:
兔哥说好肯定错不了,玉兔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飞行模式。扩展性也是不错的!

网友C:
玉兔y3模式,y4模式可以吗?多少米?

网友D: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飞控我都飞过,包括DJI悟空,哪吒我也玩过,总体讲平飞起来除了KK,其他有自稳飞控都差不多,基本都可以轻松托控。
玉兔和FF性能其实差不多,都可以稳飞,轻松托控。
但是从实用和性价比来看肯定是FF了,FF基本不用任何调试就可以稳飞,价格也有很大的优势。
玉兔就不那么简单了哦,调试界面一大堆参数,我本身是搞自动控制的,研究了半天才搞明白了一点。
纯属跟人看法

网友E:
其实兔子没那么难的 玩的就是折腾不对吗 折腾才有意思

网友F(2012-02-06):
俺最喜欢的是玉兔的CF功能,想怎么旋就怎么旋

网友:
玉兔最有价值的是 CF功能, KK和FF我都玩过,玉兔没玩过, 要想玩灵活的暴力的,上KK, 要想有自稳的上FF
要想有CF的,上玉兔, 我句的FF最大的卖点是自稳,其他都很一般般,同样会温飘。自稳的好处就是看不清楚姿态情况下,就拉油门,知道找到头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