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个定速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最近研究说明都入迷了,说明太简单了,菜鸟实在无法理解
请教大侠,DJI ONE 如果装260汽油机是不是必须装定速呢,设置里面好像必须有定速,如果没有定速会怎样

网友A:
如果汽油机不安装定速仪的话也是可以飞行的 全靠遥控器的油门曲线来控制了 但是如果你的油机加装了负载之后你如果还是用油门曲线来控的话就怕它在飞行过程中掉转速 这样子是会影响安全的 所以才强烈建议安装定速仪 其实有了定速之后还是不错的 因为大疆飞控的有几个功能是需要有定速器才可以使用的 比如 :自主起飞 自主降落 以及飞地面站等等 都需要有定速才能实现

网友B(2012-02-29):
标题
请问各位大侠,安装定速器后,摇控器中的油门曲线如何设置,futaba 10cg控是否还需要设置那项。有劳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说明书上写的是遥控器默认的就好 但我飞的曲线是调它稍稍缓点 比直线要小一些
这样会有利于发动机启动

网友B:
谢谢。我也参考下。

网友C(2012-04-17):
请教各位一下,装在260气油机需要安装定速,是需要装整组定速器,还是袛要装那个探头和一颗磁铁就好,不知道yt定速器上的探头可不可以用,还是袛能用futbat的探头

网友D:
只能用futaba的 亚拓的我试过 感应数值是反的··楼上如果想试试亚拓的话我可以出给你一个改好fataba插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