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我的假4轴干活

楼主(2011-12-27):
维宏假4轴,说来很大的局限性,一些好的创意加工方法都得抹杀,看来得换系统了.

好在近期干的活都不算复杂,新装的转轴做好测试,开干,还能帮我小赚一笔,呵呵.

淘街捡的电子百分表,不错

淘街捡的电子百分表,不错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1506587/Ob/1/Pt/32/sid/XMzM2NTIyODU2==.html

网友:
  只能羡慕啊

网友A:
看了视频. 相当的不错. 弄几个作品和制作全过程出来更好了.

不太明白. 什么是假四轴? 能解释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视频. 相当的不错. 弄几个作品和制作全过程出来更好了.

不太明白. 什么是假四轴? 能解释下不?

假4轴就是 把旋转轴接到Y轴上,雕刻时机械Y轴不动,戒指上的字就是这样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知道了.

网友:
 逐步上道儿

网友:
2轴+选择轴

网友:
机器做的很棒
有个问题想请教,测卡盘精度是不是应该夹个很圆的棒子测呢? 毕竟工件是要夹在卡爪上来雕的!

网友:
这机是自己做的吗,样子停好.

楼主:
所谓的假4轴,就是不能4轴联动,有点装B的意味,所以叫它假4轴,哈哈。

假4轴的好处也有,就是可以随意和x轴或者y轴切换来用,这样可以照顾机床的形体。

不过不能联动的问题很大,很多零件需要三轴联动加转轴干活,效率比起假4轴,要高很多,mach可以提供这样的联动,但是mach的不稳定性,我是怕了,所以放弃了。

转轴的精度测试,楼上网友说的不错,应该夹持一根测量棒,才是最终的精度,不过,卡盘的测量精度的是前提条件,否则,卡爪的虚位会误导检测的精度方向。

网友:
不错,也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谓的假4轴,就是不能4轴联动,有点装B的意味,所以叫它假4轴,哈哈。

假4轴的好处也有,就是可以随意和x轴或者y轴切换来用,这样可以照顾机床的形体。

不过不能联动的问题很大,很多零件需要三轴联动加转轴干 ...

是不是硬件上是四轴连接,  A轴和Y轴通过一个代码来切换?   同时最多只能3个轴在动,  要么是XYZ一起动, 要么是XAZ一起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硬件上是四轴连接,  A轴和Y轴通过一个代码来切换?   同时最多只能3个轴在动,  要么是XYZ一起动, 要么是XAZ一起动?

你这个应该叫准四轴了
我猜楼主的是手动切换XA(或YA),G代码里只有三轴的
我用的也是维宏,姥姥滴,这个系统哪都好,就是只有三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叫准四轴了
我猜楼主的是手动切换XA(或YA),G代码里只有三轴的
我用的也是维宏,姥姥滴,这个系统哪都好,就是只有三轴

如果是手动切换那就真的很蛋疼了.  像我描述的那种情况我接触过, 通过一个代码来切换, 具体什么字母我忘了,  A轴的数值在代码里还是用Y来表示,  只是规则和平面Y轴不一样了,  记得好像Y4转90度这样子换算的.    这样子的四轴在运行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和真四轴差不多了, 也就是编程的时候烦一点.  因为丫不提供后处理文件. 只能手工编. 或者用别的后处理生成G码后手工改.    记得几年前国产很多四轴五轴机床都是这样,  一般是叫作四轴三联动, 五轴三联动.
请教你一个问题, 用维宏卡后步进的可用最高转速和mach3比区别大不大怎么样?

楼主:
维宏这点是比较蛋疼的,不过它也有做真4轴的,只是价格比起别家的卡,那个贵!!

熟悉了维宏的做法,刀路上的转换就是多了一些手工的活,好在我的转轴设定和xy是一样的,可以直接转换,无需系统上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手动切换那就真的很蛋疼了.  像我描述的那种情况我接触过, 通过一个代码来切换, 具体什么字母我忘了,  A轴的数值在代码里还是用Y来表示,  只是规则和平面Y轴不一样了,  记得好像Y4转90度这样子换算的.    这 ...

没明白,维宏卡三个输出不手动切换怎么能带4轴呢
维宏卡在当量0.001的时候最高只能跑2820,的确有点低,不过还凑合吧,也算够用
就恶心人的就是只支持3轴输出,不然我可以用到死都不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