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V2的侧板跟原来的 450pro一样吗???

楼主(2011-12-28):
450pro V2的侧板跟原来的 450pro一样吗,因为考虑到有很多现有的冰大改,如果一样的话,岂不快哉?
450 PRO V2 和 450 PRO V2 3GX,那款更值得入手呢?
潜水发现3GX很难调啊~~~~~~~~~~~~~~~

网友A:
长眼睛没有~~一眼就能看见不一样·
450 PRO V2 3GX 当然更值得!3GX卖2手就能卖800块 GP780 300元都卖不出去

楼主:
沙发威武!那主轴之类的零件还通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眼睛没有~~一眼就能看见不一样·
450 PRO V2 3GX 当然更值得!3GX卖2手就能卖800块 GP780 300元都卖不出去

PRO V2 動了很多手腳的,槳夾,中聯,側板都瘦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 V2 動了很多手腳的,槳夾,中聯,側板都瘦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说的话,非原厂配件是个问题,新版本的JJ一炸的话,维修成本就上去啦~~~~
感觉PRO V2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升级吧?
看来暂时还是前一个版本的PRO更有优势吧?

网友:
调试好了,肯定是3GX更好飞,飞机肯定是上新款的,就像车,有新款了,还买老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的话,非原厂配件是个问题,新版本的JJ一炸的话,维修成本就上去啦~~~~
感觉PRO V2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升级吧?
看来暂时还是前一个版本的PRO更有优势吧?

就不知道你是不是鉄了心要買PRO。也不知道你的技術怎麽樣。。。
PRO只要一掃尾槳就是對轉齒+ 小齒槃。國内的價格我不知道,美國的價格是6+10=16刀。將近100元。
還沒算尾槳和尾軸的錢。如果掃的厲害尾變距組都要換,價格你可以自己查查。。
新版和老版的區別(只說有副翼的)新版有個GP790陀螺儀,450MX電機,新版頭罩,新款側板,新款底板,新款槳夾
450MX的評價論壇上有,自己搜搜就有,我就不說了。側板,底板,自己上YT官網對比一下就知道了,雖説厚度相同,
可強度。。。不知道。新款槳夾,論壇有人提過,自己搜貼去。 GP790,老實說我有GP750和780,沒感覺到有什麽不同,790嘛。。。不知道。
新款頭罩。。。跟破處一樣。。。剩下的LZ自己主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