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侠!发个翼龙的配置准备进设备!

楼主(2011-12-28):
跪求!
电机
电调
舵机
浆用什么样的控!大概预算多少钱?

网友A:
2212 1400kv 电机 APC7*6的浆 30A电调 辉盛9克的舵机 控那就要看你想玩什么级别的了 初级的有天地飞6 天地飞7 高级的有 天地飞8 9 国外的还有FUABA JR

网友B:
2212 1200-1400KV,XXD系列的大概45-50米,朗宇的85-90米一个; 螺旋桨1.5米一只; 30A电调XXD的45米一只,好阴、ZTW大概100左右; 舵机12米一只! 控ESKY0404的控(2手60包邮)或者14MZ(9000米包邮)都可以选择!
整个设备价格,从300大米到1万大米都可以配得出来 看自己需要!

楼主:
哈哈
六十的控哪里有?

网友C:
我用8060桨,2216电机,无鸭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