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和天地飞那个好些?用于坦克模型!

楼主(2011-12-28):
都是2.4g都是六通,好像天地飞混控都是根据模型的不同而变化的,不知道春天那样的就两个通道混控,好不好?

网友A:
坦克也需要混控?

楼主:
没用过啊!也是听别人说的!

楼主:
楼上的一样怎么理解?请具体一点说!

网友B:
好像玩坦克对控的要求不很高吧

网友:
坦克的左右轮子是不是一共要用3个通道呢?主通道和左转通道和右转通道?主通道分别和左右通道混控,改变左右轮子电机转速来转弯?那么只要有混控功能的控都应该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