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安全,还是四轴安全?哪个更好飞?求对比

楼主(2011-12-28):
之前买过一个四轴+ KK飞控,飞起来总是左右偏,,都没有100多元买的小直机好飞

我判断是因为受力点在周围四个点上,而不像直机有低重心自稳性,是这样否?~~

不过感觉四轴比直机安全些吧,力气都分散到4个螺旋桨上了,是不是比大桨安全得多?

网友:
四轴比450好飞多了,但100多元的玩具比四轴好飞多了,一推油门就起来了,450是一推油门就倒了。两个都不安全,四轴如果螺旋桨有外框的比较安全。

网友:
不是这么说的,你试试换个高级一点的飞控,比如NAZA或以上,保证稳得一沓糊涂!
100多的小电直,估计是共轴双桨的吧。这当然稳啦,你试试换一个单旋翼4通(非锤子副翼),或者直接上6通的,保证賊的一沓糊涂!

网友:
上4轴吧!给直升机打基础

网友:
四轴安全, 更好飞

网友:
450是一推油门就倒了 顶

网友:
安全在自己手中

网友:
4轴肯定好飞啊,比lama还稳

网友:
   那这个平衡仪的价格?

网友:
四轴要电机电调要一致否则有差速就会不稳飞控弄个好点的,四轴稳得刚刚的

网友:
四轴确实稳,之前飞450,心血来潮弄了个四轴,哎,没压力,太稳了,飞了几次都不想飞了呵呵

网友:
 4轴桨贵,以前小炸一次,碰到一个桨就少5元,一下20元没了。要备好多桨

网友:
带保护罩的四轴安全。想要稳,那需要大把的钱砸出来的

网友:
4轴飞的时候怎么分清头和尾啊

网友A:
四轴分头尾,通常的办法就是——装灯~~~

网友:
不是一个东西咋比啊!

楼主:
估计是四轴安全点,桨都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分头尾,通常的办法就是——装灯~~~

装灯的话 线又比较麻烦呢

网友:
4轴已经不用分头尾了。随便飞。

网友B:
四轴安全,

网友C:
4轴确实稳,只要飞过直升机的,轻易上手。。。因为没有难度,也很快失去兴趣的
这样的4轴也容易分头尾。。。

网友D:
四轴比450好飞多了

网友E:
四轴如果用于纯娱乐,很快久没有乐趣。主要是用于航拍,那么造价就很高。如果纯娱乐,那么就玩电直,娱乐感更强烈。

网友F:
潜水得知,四轴比450要稳定多了。

网友G:
四轴也很有乐趣哦,当然更安全咯

网友H:
450一点也不难飞!只要练模拟!要说飞的悬停一动不动,那是蛮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