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DIY气动人工肌肉

楼主(2011-12-28):
想做气动仿人形机器人,但不知怎么DIY气动人工肌肉,里面用橡胶,外包钢丝套,有没有可行的方案,材料,望指点!

网友:
以前国外有这方面的研究,但好像橡胶疲劳无法解决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气缸省事

网友A:
我自己DIY过,力量不行,意思是到了。

网友B:
纵向纤维横向薄膜结构,就好像骨架灯笼那样
很多抗疲劳材料可用
我觉得这个关键问题在于相应速度太差,还是电致伸缩类的有前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纵向纤维横向薄膜结构,就好像骨架灯笼那样
很多抗疲劳材料可用
我觉得这个关键问题在于相应速度太差,还是电致伸缩类的有前途

呵呵,你也在这个板块混啊,铸铁机做的太棒了
主要觉得气动的,动力源可以集中控制,研究好了可以做到小体积大力矩。
你说的纵向纤维横向薄膜结构的材料,能否举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DIY过,力量不行,意思是到了。

方案能否参考下,人多力量大,说不定可以改进,造福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也在这个板块混啊,铸铁机做的太棒了
主要觉得气动的,动力源可以集中控制,研究好了可以做到小体积大力矩。
你说的纵向纤维横向薄膜结构的材料,能否举个例子?

呵呵~~您抬举,还是有很多不足尚待改进

有种带骨架的灯笼你知道么?撑开是圆的,收起来是一个长条,气动肌肉就做成那个结构,充气的话长度会缩短,腰围会增加

网友B:
目前应用气动肌肉比较成功的我觉得是美国的‘大狗’,动作灰常灵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应用气动肌肉比较成功的我觉得是美国的‘大狗’,动作灰常灵巧

我一直在研究那只大狗,呵呵,很棒
气动肌肉材料,目前找到天然弹性橡胶,据说抗疲劳和耐用性比较好,外层尼龙编织网管,看了国内的一些研究,基本用这两种材料,在结构上也是最经典的,先测试下看看效果。

楼主:
一种气动人工肌肉

申请号/专利号: 200810116379
本发明属于气动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气动人工肌肉。本发明主要由外层编织网,内层膨胀管,密封组件和带通气孔密封组件组成。外层编织网和内层膨胀管两端对齐,套装在内层膨胀管之外,其原长度比内层膨胀管原长度要长一些;将一端插入密封组件,另一端插入带通气孔密封组件。气动人工肌肉经通气孔和通气孔向气动人工肌肉的内层膨胀管内部充入一定压力的空气,内层膨胀管变形,并迫使外层编织网一同沿径向膨胀,使气动人工肌肉沿径向膨胀,沿轴向收缩,并输出一定的拉力。本发明结构紧凑、制造简单、价格低廉、高度柔性、输出力/自重比大、有效节能,具有自缓冲、抗污染等特点。可以广泛应用在机器人、辅助医疗器械、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等领域。
申请日: 2008年07月09日
公开日: 2008年11月19日
授权公告日:
申请人/专利权人: 北京理工大学
申请人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发明设计人: 彭光正;刘昊;范伟;余麟;沙俊伟
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理工大学专利中心
代理人: 张利萍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分类号: B25J13/00;B25J9/08;B25J15/00;B25J18/00;A61F2/50;A61F2/68
  点此查看跟该专利相关的 主附图\公开说明书\授权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