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配置怎么样谢谢

楼主(2011-12-28):
老师傅们帮忙看看配置如何已经下单周日可能到货!请教避震油怎么加还有电调怎么接?

                                                                                                    谢谢师傅们了!!!

控怎么样以前没有接触过

控怎么样以前没有接触过

电调怎么样以前没有接触过

电调怎么样以前没有接触过

舵机怎么样以前没有接触过

舵机怎么样以前没有接触过

电池我认为还可以

电池我认为还可以

车架我认为也可以

车架我认为也可以

马达就不懂了!

马达就不懂了!

楼主:
忘了说了舵机是全金属15KG马达是540的电池是ACE4500MA镍氢电池组+快充800MAH充电器/ 超值套装 ,电调是RC4WD Outcry攀爬电调-带TurboBEC(Z-E0007) 然后控是富斯 FS-GT3B 2.4G遥控器/枪控 带失控保护 GT3升级版 ,车架是MRC10/CNC全金属仿真攀爬车/1/10/ARTR/SCX10全升级/AX10

网友:
买这车就是悲催的 建议买90020或者90022

网友:
控可以用GT3B,舵机用4315M
攀爬对电机无要求,随便搞个有刷就行,T数低点好,50T及以上的有刷能慢的急死你
电调就用个HSP的有刷电调,线性很爽的,比有感无刷还好
电池随便买个容量大点的红皮2S锂电,百把块钱,玩半天没问题
不要买镍氢!

楼主:
悲催了已经下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