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1.5米的机翼带有上反角,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1-12-28):
自己用5mmkt板做了一个1.5米的机翼,翼宽21厘米,在机翼的两端30厘米处上反角20度,重有280克,能否做腰推大飘飘或腰推电动
滑翔机
呢,有2208kv2600和2212kv1000,2212kv2200的
电机
。40a的电调,希望高手们指导方向。推荐配置。新人先谢谢了!!!

网友A:
1000kv,十寸以上

网友B:
马达不够力的,我认为就算用2个做双发都悬。
这么大的翼展,一阵风就把飞机吹翻了。
这个翼展,起码用28xx的动力,35xx的更好。

网友B:
哦,是滑翔机啊,我收回我的话。

网友C:
这么大的腰推机,小桨是不合适的。2212 kV1000可以的,配8060慢飞桨,或者APC 9×6E桨。

网友D:
建议电调不变,电机2216,KV1250,桨1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