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 化油器

楼主(2011-12-28):
目前我们多用常规化油器是华罗博 688 644 。市面上还有其他价格高的化油器。

Walbro WYK-33
WALBRO WT-929
Walbro WT257
等,哪位高手能够给我们说下其中一些的使用经验,使用效果,给我们对比下

网友A:
楼主是升级的话,建议929,257,813都可以

Walbro WYK-33    原配是割草机35CC------45CC(大概,我没用过,所以不太清楚)用的,是吊桶化油器,线性比较好(加减油门),现在的高手们都用来改装到26CC或者29CC的机子上面用,新手不建议使用(因为化油器座垫及油门拉杆都及负压孔都要改装)

WALBRO WT-929  是RCMK发动机原配的,效果挺好,容易调较适合26CC发动机使用

Walbro WT257       是26CC汽油机的升级化油器,效果比原配的644的要好,也好调

还有Walbro的813,是26CC大流量化油器,适合26CC----30CC都可以用

至于油针的调校,要根据发动机的具体情况而定了,

大概油针位置:929是L1.8圈;H1.3圈
                       257  L1.8圈;H1.3圈
                       813  L1.5圈;H1.3圈
这是26CC汽油机的,(油比不要超过15:1)
这是本人的调法,仅供参考

楼主:
多谢楼上那么详细的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想问一句,813 淘宝我见有 日本产的,还有美国产的,价格差几十元,没知道产地没同,有什么影响,是不是说美国产的要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问一个,我手头有一个中阳原配的化油器,是Walbro 771(大概记得),没知道对688或者644比哪个好,它什么特性

网友:
中阳的机子我没用过

中阳的化油器我没用过,不过我见我身边的朋友在用,挺好,油针调校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lbro WYK-33    原配是割草机35CC------45CC(大概,我没用过,所以不太清楚)用的,是吊桶化油器,线性比较好(加减油门),现在的高手们都用来改装到26CC或者29CC的机子上面用,新手不建议使用(因为化油器座垫及油门拉杆都 ...

你好,我用的是929,但我未试过L针比H针大,L针0.9   H针 1.3-1.5    20:1
我想试试你的调法,多谢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