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30CC的还是50CC的?~~~~~~~~

楼主(2011-12-28):
想上汽油机~不知道是上30CC的还是50CC的。问:用什么牌子的
发动机
好?空机什么牌子的好?还有
舵机
?飞过汽油的大侠给点见意~谢谢了~急上啊~

网友A:
上50cc的 飞机鹤彩和金翼都不错 发动机DLE55

网友A:
舵机海泰克5645

楼主:
非常感谢谢楼上的。别的大侠还有什么见意啊。请多给点啊。最好能说明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兄弟,你这样一点主见都没有,还是你真不懂?悠着点吧,不然不是你玩飞机,而是飞机玩你

网友C:
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去考虑。别人不知道你的具体条件,帮不了你。

楼主:
说说你自己飞的都用什么就行。我现在定的是DLE55发动机,金翼:SBACH342-50CC碳纤版汽油空机。大家帮看看这飞机飞3D怎么样?气动性能怎么样?还有一问题就是舵机用什么的好?是不是升降要用好点的。别的都用一般的就行吧?

网友D:
支持26CC。运输方便,机种广。CRRC 26CC 很好用。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楼下的在多给点见意

网友E:
我有两架26CC的还有一架35CC的,(两架26CC的共用一个发动机)感觉有场地还是大一点的机机好,稳当。舵机我是油门和方向用的海泰克5645其它的用的辉盛的MG996R,便宜 ,使用效果还行,也炸过几次机除空中熄火外其它几次炸机没有是因为控制设备原因炸机,都是人为(视觉和判断问题)。两架26CC的其中有一架飞了近200个起落,撕开机身蒙皮,轻木已经都不行了,做为报废处理不飞了。汽油机振动大,最好还是用金属齿的舵机。我的机机就在单位玩,飞场不在市区相邻国道,场地不行,但空域不错,降落的地方只比蓝球场大一点,但玩起来还可以,习惯了也不比电的费事和难飞(调整好的发动机就是冬天也很好启动),而且飞起来有气势确实很过瘾。祝你玩愉快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宝贵的见意。你们的一点点信息就我的最大的动力。希望大家在多给点信息让新手在了解一下大汽油机。谢谢了。还有空机和发动机什么的谁有便宜的卖家能我给发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F:
金翼su-26 26cc JC30cc发动机 发动机功率太大 油门最大设定在65%
舵机亚托 610
大小都一样飞,考虑出行方便吧!

网友G:
飞完30CC的还要想上50CC的,建议一步到位,上个大个的不重复投资,但一开始50CC的飞行压力大点,要适应几十个起落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请问一下。50CC的有什么经济的机型吗?

网友H:
条件不错就直接上50cc。
所谓条件:场地,技术,资金预算。

网友G:
回复 楼主:
玩50CC的机器就不要考虑经济性,所谓的经济性就是浪费的开始,前面我的一个朋友用塑料齿的的舵机做油门舵机,空中扫齿,高速在空中转了20分钟,直到没油了才下来,机器小炸。如楼主考虑经济性,建议不要上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