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瑞斯(CRIUS)MWC飞控 + ATG 550-X2

楼主(2011-12-28):
用克瑞斯的MWC飞控板,ATG 550-X2的机架,4电机XXD 2212 930KV,电调使用好盈的天行者40A电池是花牌的3S 1300 ACE3S 3300遥控器是天地飞的W-FLY 07

克瑞斯的MWC飞控板,做工很精致,功能也不少,但调试就需花一番功夫,比较适合喜欢折腾的模友。

我这个CRIUS MWC飞控板,是参加克瑞斯的优惠活动,在网上购买的。店家很不错,不仅详细介绍了MWC飞控的特点和安装调试的方法,还给了安装使用说明书。

未安装电机和浆

未安装电机和浆

楼主:
CRIUS MWC 飞控板的安装位置,与其他飞控有点不同,我刚装时,直接把它替换原来安装在ATG上的KK,没留意安装的方向,后来在调试时,看说明书,才把它调整过来。

网友A:
上个视屏看看哦。

楼主:
我这块CRIUS MWC是设定为X4模式的,但如果按照图中的安装位置,板上的箭头指向就错误了。
因此,安装的柱脚要调整。
还好,ATG的550 -X2有多种控板的安装模式,很容易就能把安装位置调整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视屏看看哦。

上个周末,有点时间,就带着刚装好的四轴来到飞场,可惜打球的人不少,不敢掉以轻心,小心翼翼地飞了一下,还未来得及拍视频。
这个周末有时间,一定找个摄影师全程跟拍,再把视频传上来。

楼主:
年近岁末,很多事情在忙着,难得有点时间玩模型。
本来想为这个用克瑞斯飞控的四轴配朗宇的电机,但一直都没时间去买,就只好把它大哥KK机上的XXD电机搬过来,先用着。

网友:
LZ期待你调整好以后的视频

网友:
试用的情况没有讲嘛?很想知道哈,因为对这个飞控有意哦!

楼主:
呵呵~由于近段时间的工作都比较忙,没太多的空闲时间来玩模型了,这个帖子也只能断断续续更新了。
先上个我的克瑞斯MWC的GUI调整参数~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2012-02-06):
【新手求助】~~~~大家用的都是什么遥控器?

新手打算入四轴,先弄了个KK飞控,XXD2212 kv1000,现在在遥控器上面挑花眼了,大家用的都是什么
飞控呢?我目前只要求KK够用~~~2.4G和72M,哪个比较好呢?还有,哪家淘宝店比较好呢?请各位大神推荐
一下~~谢谢啦~~~

网友:
跟楼主机架一样

网友(2012-03-22):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rate调1.0你操控的了???

网友(2012-04-30):
LS,其实rate 1.0,也没比KK夸张~  MWC的默认值那是相当保守啊~

网友:
mwc调好勒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