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直选伟力911怎么样

楼主(2011-12-28):
听说很耐摔价格便宜些买了之后要买些什么易损件呢

网友A:
不用买易损件,等摔坏了再说
至少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摔坏任何部件

网友:
可以我就买的

网友B:
可以 易损件不太必要 但是万一坏了邮费不值 可以适当买点

网友C:
我的机壳炸裂

网友D:
我的911也是炸了很多次還沒壞配件

网友E:
电池多买几块,如果很菜,建议买头罩和尾奖,大浆 尾电机

网友F:
新手宜买备:
最少要4块电,
头壳一个,
尾电机一只,
连杆4套(大炸易丢失,每套才5毛)。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