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的4轴失控自动返航了。

楼主(2011-12-28):
昨天我的4轴失控自动返航了,请教个问题。
失控自动返航途中,接收到信号后是否可以在GPS模式下控制飞机?还是等飞机自动降落后才能控制?还是接收到信号后切换到姿态模式下飞行?

网友:
切换下模式就能取得控制权,看看说明书咯

楼主:
在自动返航过程中,是否可以重新打开遥控器,接手控制飞机?
失控保护是否可以单独设置一个开关测试?打开既GPS模式飞机,关闭失控保护模式自动返航。

网友:
在失控模式下,先把遥控器控制飞行模式的开关GPS模式切换到手动,飞机就会从失控模式转到手动模式,然后马上切换到自驾或者姿态。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可以把三档开关中的一档设置为失控档位,切到该档位飞机进入失控保护状态,切到GPS即GPS 状态。

网友A:
三档中至少有一档是手动或者姿态
手动+失控+GPS姿态
姿态+失控+GPS姿态
建议可以这样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档中至少有一档是手动或者姿态
手动+失控+GPS姿态
姿态+失控+GPS姿态
建议可以这样设置。
这样设置好像不能进入罗盘较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 手动+姿态+GPS姿态 也进入不了罗盘校准,和遥控设置有关系吗?还有发现如果遥控设置了失控保护,WKM就不能执行失控返航,也就是接收机失控保护优先,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置好像不能进入罗盘较准的

对,校对好罗盘再重新调好这个开关的行程。

网友:
失控、姿态、GPS姿态,我一直如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