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好难飞啊,刚入手sm600

楼主(2011-12-28):
安装了G4软件,开飞,这飞机窜来窜去,就是不会停下来,这就是6通道吗?稳定不下来啊,该怎么玩呢

网友:
哈哈哈!

这个模拟控质量太次!
不稳定,所以就控制难了!
你用你自己的遥控,带上模拟器就会感觉操作天壤之别!!!
别用这个模拟控折磨自己了!!!

网友:
没有校准或通道设置问题,SM600挺好用

楼主:
2楼的不能这么绝对吧,不是好多人都用sm600的,应该是我水平差

3楼的,我校准了啊,屏幕上的摇杆也显示正确上下左右的

网友:
照图设置

网友:
sm600的确很烂的,用不了多久摇杆就开始抖了。不过,如果你能用sm600飞到不炸,估计真机也没问题了,哈哈哈哈

网友:
同感,我也是在练SM600,真的很难控制

网友:
我才开始用,就没飞上天过,要莫就是飞的找不到机场!谁能系统讲解一下这个模拟器的使用啊!

网友:
要练模拟器,咱也得懂店飞行原理!论坛上有下戴式教学打的,你找找看!我也新买的sm600模拟器,也是很不好练!我以前下的有教学法,不过我现在只能用手机上网,没法传给你,只能给你说个名字你自己找来下吧!以后有空看看!应该有点帮助的!

网友: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MzNzU4NTA4/v.swf"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sameDomain" allowFullscreen="true"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
看了教学法,就是好!今天飞了一个小时,已经可以飞起来了,推油门,先滑行一会,这中间要逐渐加大油门,然后稍微一推升舵,飞机就起来了,不要推太大,过大容易把飞机开倒过来。用副翼控制飞机的平衡,都是稍微推一下就行,但一定要记住回中,不然会侧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