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450pro轴传的问题

楼主(2011-12-28):
买了架pro,想买点配件,问下pro的前伞齿,后伞齿,还有那个小齿盘齿轮,那个扫的多容易坏啊

楼主:
怎么没回答的,,,,,,

网友A:
 哪个间隙大就先扫哪个,每次安装都会有差别的,这种问题的确很难回答

网友B:
ls说的对,不过伞齿容易扫的多

网友C:
前伞齿比较容易扫齿~后齿和小齿盘不容易扫的

网友D:
尾巴的伞齿不是容易扫,而是轴容易弯,还有,不同厂家的伞齿会有误差,搭配的时候要看看是否够紧或者过松

网友E:
我飞了快半年了,尾轴换了好几根了,扇齿就没扫过一个

楼主:
标题
谢谢楼上朋友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