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20号钢板

楼主(2011-12-28):
厂家要样品,厚度1.5和2.0mm的20号钢板。急得很哪位朋友有帮助一下,厚板也没事我把它搞薄

网友A:
Q235或者A3大把,,随便找个废弃的平台楼梯烟囱,用角磨机磨一下,火花不猛烈开花就是了

楼主:
厂家要的,虽然各参数很接近但不可以冒充。

网友B:
估计够呛!

网友C:
圆钢有现成的..那么薄的钢板不一定会有

网友D:
买一段厚壁无缝管,都是20号的,切开展平,加工,最后上磨床,虽然麻烦,但可解燃美之极。

网友E:
我们做冲压件的 20号钢板材0.2-5mm常用规格都有哈!!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