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用什么控好啊

楼主(2011-12-28):
现在用XG8 飞450 再入个MCPX玩玩 想换个控 不知道换哪个好

网友:
好想只能用JR的

网友A:
好像用DSX6和DSX8的比较多

网友:
不用纠结把XG8出了,换DX8通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用DSX6和DSX8的比较多

宇宙中还没有你说的这两种控出现

网友:
DX8最高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宇宙中还没有你说的这两种控出现

即然特别指出了我就在此郑重更正一下,是DXS6和DXS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然特别指出了我就在此郑重更正一下,是DXS6和DXS8
呵呵 其实不更正也都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啦

网友:
是DX6i和DX8

网友:
用dsx9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