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鸟们,遥控的有哪些性能指标?

楼主(2011-12-28):
在网上搜了下, 控 真是不少, 而且价格也有 一两百 到 几千的都有, 这其中有什么不一样吗?
新手 不知如何选 控! 请多指教, 先谢谢了!

网友A:
要看你是飞什么飞机,玩什么车船哦。

网友B:
1、控制通道,一般7-8通道。
2、控制距离。300-1500M
3、抗干扰程度。
4、可靠性。
5、。。。。。
6、。。。。。

网友C:
标题
通用指标:安全稳定性、抗干扰能力(这两项不达标直接PASS),寿命,功能,通道,接收机价格,手感,距离,功率,外形,品牌。排列分先后。车用最重要的是反应速度。

楼主:
好! 果然是大师级人物啊!
那怎么判断 是稳定 和 抗干扰强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口碑(上网看众网友的评价),经常被提起失控或发生操纵故障的,而且是指明哪型号的就被想了。
顺便补充一下,别买太冷门的控,否则有些不懂的功能和问题,知道的人也少。

楼主:
嗯,谢谢了! 已入手
WFT06X-A (2.4GHz)
这个怎么样?
先练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