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新鸟的几个问题,老鸟速来应援

楼主(2011-12-28):
入了个600N,发动机是OS55H,之前一直是电直,油机新手,潜水数周,基本明白的差不多了。
唯独以下几个问题,老鸟们多谢了!

1. 发射机悬停模式下,油门摇杆最低位置(第一点)的时候对应的风门位置是多少,是风门全关,还是留点余量?若是后者,这个余量大概是多少?
2.在调整发动机怠速时,是调整油门摇杆最低位置(第一点)的微调,还是调整怠速油针?
3.事后油,a. 有三个地方可以加:化油器的进油口,风门进气口,火头。这三个从哪个口加,效果最好?
                  b. 事后油加多少合适,5-6滴,还是1-2ML?

4.直机悬停点的油门位置和螺距大概是多?
老鸟们多谢了,本地没有玩油机的,必须得请教你们了!

网友:
油门摇杆最低位置(第一点) 在风门的最低点 利用油门微调到待速位置,发动机不熄火就好.最大油门在风门最大行程点,油门50%位置 风门要在3个缺口的中间位置.事后油一般我在发动机屁股那里加上去 ,不过要拆4颗螺丝.加后用启动器转几圈就ok了。一般家5滴就可以啦。

网友:
补充一下

在调节前,所有曲线清零,油门最低位对应风门位置距风门关死1MM位置

楼主:
多谢LS的,基本明白了

再来一个问题,ALIGH 55H出厂时怠速油针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动了一下,想回到原厂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LS的,基本明白了

再来一个问题,ALIGH 55H出厂时怠速油针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动了一下,想回到原厂状态。
0度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