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600N新鸟的几个问题,老鸟速来应援

楼主(2011-12-28):
入了个600N,发动机是OS55H,之前一直是电直,油机新手,潜水数周,基本明白的差不多了。
唯独以下几个问题,老鸟们多谢了!

1. 发射机悬停模式下,油门摇杆最低位置(第一点)的时候对应的风门位置是多少,是风门全关,还是留点余量?若是后者,这个余量大概是多少?
2.在调整发动机怠速时,是调整油门摇杆最低位置(第一点)的微调,还是调整怠速油针?
3.事后油,a. 有三个地方可以加:化油器的进油口,风门进气口,火头。这三个从哪个口加,效果最好?
                  b. 事后油加多少合适,5-6滴,还是1-2ML?

老鸟们多谢了,最后加一个问题,
ALIGH 55H出厂时怠速螺栓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动了一下,想回到原厂状态,怠速螺栓太难调整了。

网友A:
1. 留一点,让发动机有怠速,要灭车的话使用 Throttle Cut 熄火开关设定;

2. 通常调油门微调就可以了,副油针普通玩家可以不动保持出厂位置;

3. 直升机一般不用加事后油。从化油器风门口,5~6滴,加完还要干启动让油进入汽缸。

网友B:
事后油不允许从化油器滴入,常识

建议从火头处或缸底滴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后油不允许从化油器滴入,常识

建议从火头处或缸底滴入

为何不能从进风口加入?RCFANS上玩车,都是从进风口加入,郁闷了,求千红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留一点,让发动机有怠速,要灭车的话使用 Throttle Cut 熄火开关设定;

2. 通常调油门微调就可以了,副油针普通玩家可以不动保持出厂位置;

3. 直升机一般不用加事后油。从化油器风门口,5~6滴,加完还要干 ...

多谢多谢
基本都弄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不能从进风口加入?RCFANS上玩车,都是从进风口加入,郁闷了,求千红解释~~~~~~

见事后油说明书即可

楼主:
老鸟们多谢了,最后加一个问题,

ALIGH 55H出厂时怠速螺栓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动了一下,想回到原厂状态,怠速螺栓太难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