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10c双升降舵机的设置

楼主(2011-12-28):
请教各位大虾,futaba 10C双升降
舵机
的设罩。哪位大虾知道麻请告知,不尽感激。知道在高级菜单的一个选项ELEVON可是打开后有一句提示不能设置,求大虾指点。

网友A:
建议找本中文说明书,你的这类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有,看的一知半解的,到应用中发现不行。。。。

网友B:
直接用Y线,干净利落!

网友C:
如果别的混控启用了,有的其他的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D:
是在不行就自定义混控把.. 方便.

网友E:
在副翼&升降舵混控里,副翼设置为0,升降舵设置50-100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