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10c双升降舵机的设置

楼主(2011-12-28):
请教各位大虾,futaba 10C双升降
舵机
的设罩。哪位大虾知道麻请告知,不尽感激。知道在高级菜单的一个选项ELEVON可是打开后有一句提示不能设置,求大虾指点。

网友A:
不能设置是因为打开了其他混控... 不能同时使用... 记得是某几种不能同时使用的.. 看看说明书把

网友B:
ELEVON根本不是双升降舵混控。AILVATOR才是,两个舵机分别接2和8通道,选ACT,将上面的两组数都设为零,下面一般一正一负就OK

楼主:
找到原因了

网友C:
Y线更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