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LF】请老鸟帮帮忙,指点一下吧!

楼主(2011-12-28):
如题,黑丝蒙皮是只是蒙碳架的一边吗? 碳杆和蒙皮可以502粘吗? 黑丝不要翼形,只要上反角可不可以?请老鸟解答一下,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只要蒙一边即可。可以用502,只是有些材质的蒙皮502粘不住。黑丝有翼型最好,没有也能飞。同理,一般来说,黑丝会做上反角,但不是必须的。

楼主:
谢谢指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