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1-12-28):
关于电源模块的问题。

真没意思啊,今天在放飞的时候,觉得大疆飞控上的电源电压管理不太理想,想自己看着电池电压飞(机器上有OSD),就把它的电源管理功能关闭了,这时过了不到5秒,电源模块(就那个黑色的)里面一声很轻微的噼啪声,然后一股青烟就出来了,赶快断电。

这是什么意思啊?没关电源模块管理功能之前,一切正常,机器没摔没碰的,就是在线连通wKM,关掉了电源管理功能,就烧了?电源功能不能关?
回头联系大疆看看怎么说。

顺便还给大疆提点电源管理上的建议。主要是2级电压保护模式启动时,大疆执行的是机器下降,问题是这哪是降落,与机器空中自由落体的速度也差不了多少,而且也不是因为电池没电的缘故,大家可以试试把二级保护的电压值设高点(比如3.8V,一级电压高于此值就可),看看二级启动后,机器是如何下坠的。其实这是应该首先保护机器,在电池还能稳住机器时,应该缓慢正常降落。这里建议大疆考虑一下。

另外,在触发二级电压设定值时,我估计大疆采用的瞬间触发采样,也就是只要有一瞬间的电压值超过了设定值,而不是在一段时间内(比如3秒)的平均值超过设定值,这样就带来可能某个瞬间电压是超过设定值,但电压马上就恢复了,但也被执行二级电压保护模式了。

提供给大疆参考。

飞控应该采用的是从50%杆量的悬停点上移至90%进行悬停,当进入二级保护时,飞控会瞬间执行新悬停点的杆量(90%),原来的50%的悬停杆量会变成急速下降的杆量,就会造成机器的快速下坠,当高度不高时,瞬间会拉不起来稳住机器的。

其实是不是应该这样考虑:进入二级保护时,机器按稳定速度缓慢下降(在原来的50%杆量下),如果用户杆量啥都不动,机器也就按此速度下降(在电池电量足够维持的情况下)保持至地面就行。如果用户动了杆量,在加大杆量的情况下,飞控开始可不予理会,按此下降速度一直保持到杆量的90%才稳定机器进行悬停。在用户减少杆量的情况下,机器可按杆量减少的比例来加大下降速度(这是用户自行操作的结果),如果用户这时又加大杆量,下降速度按比例变化直至杆量90%为悬停点。

其实这样也就完成了机器的安全着地,同时也保持了原飞控二级保护模式的思路。

网友A:
强烈关注中,大疆把电压保护设定详细说一下~ 机动和悬停时电压不一样,是瞬间低于设定值就执行保护动作?进入电压保护后能否中止?如何中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电源模块的问题。

顺便还给大疆提点电源管理上的建议。主要是2级电压保护模式启动时,大疆执行的是机器下降,问题是这哪是降落,与机器空中自由落体的速度也差不了多少,而且也不是因为电池没电的缘故,大家可以试试把二级保护的电压值设高点(比如3.8V,一级电压高于此值就可),看看二级启动后,机器是如何下坠的。其实这是应该首先保护机器,在电池还能稳住机器时,应该缓慢正常降落。这里建议大疆考虑一下。

青烟搞不清楚啥情况,不过楼主说的二级保护的问题,请仔细看下说明书吧,2级保护的时候是可以操作飞机的,飞机只是下降给我们一个提示而已,并不是自己自动降落,只要油门推高点还可以继续悬停的,而且油门要越来越高的位置才能悬停。你理解错了!
引用 楼主:
关于电源模块的问题。

另外,在触发二级电压设定值时,我估计大疆采用的瞬间触发采样,也就是只要有一瞬间的电压值超过了设定值,而不是在一段时间内(比如3秒)的平均值超过设定值,这样就带来可能某个瞬间电压是超过设定值,但电压马上就恢复了,但也被执行二级电压保护模式了。提供给大疆参考。

这个应该不是楼主说的那样,一般第二级保护我注意到闪红灯之后飞机都不会马上降落的,然后会有红灯和黄灯交错闪烁的阶段,如果是瞬间,那么应该一闪红灯飞机就开始降落的,不会有红灯和黄灯交错闪烁的阶段的!

网友B:
二级保护的时候油门会越来越高才能维持机身的稳定下降,另外,电源模块要冒烟,那一定是超负载了,你先测一下你的OSD(包括OSD主板、摄像头、视频发射模块)的功耗

网友:
我现在也搞不懂这电源保护怎么设置。

怎么设置都不能有效使用电池,时间太短。而且电池比较杂,设置一个固定值,都很难准确。现在都关闭了这个功能飞,用报警器还实在点。太多的解释都太ZZ语言,还是切实考虑实际使用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级保护的时候油门会越来越高才能维持机身的稳定下降,另外,电源模块要冒烟,那一定是超负载了,你先测一下你的OSD(包括OSD主板、摄像头、视频发射模块)的功耗

说明书是写的二级保护的时候,拉油门90%才能稳定机身,但感觉好像是没用,希望你亲自试一下就会知道。在关闭电源模块管理功能之前,一切都是好好的,如果按你说是过载,那之前也是过载,什么都是好好的,就是只操作了关闭电源管理。另外OSD等其他设备没有从WKM的电源模块供电,是独立供电的。
青烟搞不清楚啥情况,不过楼主说的二级保护的问题,请仔细看下说明书吧,2级保护的时候是可以操作飞机的,飞机只是下降给我们一个提示而已,并不是自己自动降落,只要油门推高点还可以继续悬停的,而且油门要越来越高的位置才能悬停。你理解错了!

谢谢,说明书上确实写的是这样,我之前也知道,但实际操作是进入二级保护之后,好像拉油门感觉没用,机器是在快速下坠。
这个应该不是楼主说的那样,一般第二级保护我注意到闪红灯之后飞机都不会马上降落的,然后会有红灯和黄灯交错闪烁的阶段,如果是瞬间,那么应该一闪红灯飞机就开始降落的,不会有红灯和黄灯交错闪烁的阶段的!

二级保护开始后,红灯开始连续闪,这时机器不会下坠,会稳定大约5-10秒后才开始下坠,这时拉油门感觉没用。
我希望有WKM的朋友方便的话可以亲自试一下二级保护模式,而不仅仅停留在说明书上。按飞控说明书所说发生二级保护后悬停点会上移至90%,那我想这个应该是个有连续时间过程的移动,提示用户机器在下降,而不是瞬间快速下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关注中,大疆把电压保护设定详细说一下~ 机动和悬停时电压不一样,是瞬间低于设定值就执行保护动作?进入电压保护后能否中止?如何中止?

我不知道大疆采用的是不是瞬间触发采样,确实按你所说,机动和悬停时电压不一样,也就是只要有某一瞬间的电压值超过了设定值,就进入了二级保护而不能退出。但一级保护好像可以,在闪黄灯时,你采取减油门下降,这时电池电压会上升,会回到设定值以上,黄灯会停止闪烁。为什么二级就不行哪?

网友:
建议把二级电压保护设置低一点,而飞行最好别触发二级电压保护。
想想如果飞到人群头上或者车上方二级电压保护下降,那将悲剧的。

网友C:
要拿电压报警来玩其实很危险的。。。报警就是报警,一级报警其实就应该降落了,没必要再等到第二级的吧。。

另外我试飞的效果和说明书里面一样,2级会越来越高油门才能悬停,最终到几乎到顶的位置还是可以悬停的!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不错,目前还没触发过二级保护,达人多来传授下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拿电压报警来玩其实很危险的。。。报警就是报警,一级报警其实就应该降落了,没必要再等到第二级的吧。。

另外我试飞的效果和说明书里面一样,2级会越来越高油门才能悬停,最终到几乎到顶的位置还是可以悬停的! ...

他应该采用的是从50%杆量的悬停点上移至90%进行悬停,当进入二级保护时,飞控会瞬间执行新悬停点的杆量(90%),原来的50%的悬停杆量会变成急速下降的杆量,就会造成机器的快速下坠,当高度不高时,瞬间会拉不起来稳住机器的。
其实是不是应该这样考虑:进入二级保护时,机器按稳定速度缓慢下降(在原来的50%杆量下),如果用户杆量啥都不动,机器也就按此速度下降(在电池电量足够维持的情况下)保持至地面就行。如果用户动了杆量,在加大杆量的情况下,飞控开始可不予理会,按此下降速度一直保持到杆量的90%才稳定机器进行悬停。在用户减少杆量的情况下,机器可按杆量减少的比例来加大下降速度(这是用户自行操作的结果),如果用户这时又加大杆量,下降速度保持不变直至杆量的90%。

其实这样也就完成了机器的安全着地,同时也保持了原飞控二级保护模式的思路。

网友D:
关闭电源管理就烧,这个没听说过

不过正确设置2级报警后,飞机是缓慢下降的,感觉瞬间掉下来,可能是因为1你的飞机太重,推力不够,手动模式下需要超过50%比较多的油门才能起飞,2是电池内阻大,都后期放电急剧下降,3是设置的2级报警电压值太低

网友:
最最最重要一点就是,1级警报黄灯闪,你就应该降落了,2级纯粹是打算把炸鸡损失减到最低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闭电源管理就烧,这个没听说过

不过正确设置2级报警后,飞机是缓慢下降的,感觉瞬间掉下来,可能是因为1你的飞机太重,推力不够,手动模式下需要超过50%比较多的油门才能起飞,2是电池内阻大,都后期放电急剧下 ...

不是电池后期电力不够,也不是内阻大。把报警点设在3.9V甚至更高,这是电池前期了吧?现象是一样的。至于机器重的就掉得快,这个好像不应该,在电池电力还能维持的情况下,飞控自己知道下降的速度,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
重量绝对有影响的,如果不是手动50%左右就可以起飞,比如75%,那留给飞控调整的余地只有25%,所以当动力下降后,就越来越少,导致到90%都只能快速掉下来,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应该采用的是从50%杆量的悬停点上移至90%进行悬停,当进入二级保护时,飞控会瞬间执行新悬停点的杆量(90%),原来的50%的悬停杆量会变成急速下降的杆量,就会造成机器的快速下坠,当高度不高时,瞬间会拉不起来稳 ...

LZ多虑了,你提的这些意见,我们早设计电压保护的时候都已经考虑了的。
1. 任何一级保护都不是瞬时触发的。只有连续电压低于设定值才会触发。2级保护一旦进入,红灯的报警闪烁就不会停止了,这是为什么即使落地了,红灯依然还在闪烁,因为飞行时候有可能一段时间的大电流放点导致进入了2级保护,但是其实也是说明现在电池电压已经比较低了,所以不再推出红灯闪烁的报警,希望操作者尽量以最快的速度降落。
2. 第二,进入了2级保护悬停位置肯定是缓慢上移的,说明书里面也明确写清楚了,不可能是突然上移到90%的位置,如果是突然上移,将是很危险的。
另外,主控的读出的电压值可能会有零点几伏的误差,用户在使用的时候请首先校准电压。
电压保护为了两点,第一,电池不会过放而损坏,第二,电调进入电压保护。所以请用户准确设置电压保护的数值,并且不要以此作为娱乐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