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8的充电曲线,有点怕怕!

楼主(2011-12-28):
MAX B8的充电曲线:
冲了一节镍氢电池,觉得充电电压太高了

已经充满了,停了

还有这张,觉得电压太高了:

谁能贴几张自己充电器的曲线图,让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A:
不要纠结于这个东西,看充电曲线,完全是镍氢电池的曲线,负斜率已经出现,看看是不是你设置的D.PEAK的值。

网友:
很正常,有接触电阻存在

楼主:
可是充锂离子电池的最高电压却能维持住4.2v:

网友:
本菜以为这个B8的曲线图有些问题,也许没有设置对,更可能是它本身的程序有问题。我看到有条绿色线和一条紫色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分别是表示Wh和mAh的量。在三张图上两条曲线都是几乎全部重合,就是说斜率一致。而本菜以为Wh和mAh的各个对应点的数值是不可能变化一致的,因为电压是在逐渐升高。所以,如果是恒流,mAh可以是一条接近笔直的斜线,而电压是变化的,所以Wh曲线就要弯曲点儿,主要是在起点和终点区域,总之,每次电压的变化,都应该有一次绿色线和紫色线的分离。
另外NiHM电池是要用peak detect模式的,最好还加上温度探头。
所以建议LZ先好好检查一下设置,并看看是否机器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充锂电当然会准确地显示4.2V,因为锂电算法是恒流-恒压。镍氢电池的算法是负斜率,没有可比性的。你同一块镍氢电池,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充电起始电压,最后充满电结束,电压都不一定相同!!

楼主:
经楼上的兄弟提醒,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energie线和ladung线都几乎是重合的,这是最新的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于这个东西,看充电曲线,完全是镍氢电池的曲线,负斜率已经出现,看看是不是你设置的D.PEAK的值。 [/qu我的ote]

关于D.PEAK的值设置:
NIMH Sensitivity
D.Peak Default

因为不懂这项,没有动它。

压差低于多少停止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不知你的充电器有没有Ni-HM电池充电节数的选择,因为一节和六节的检测电压是1:6的(假如它的‘default’值是为六节的电池组设定的)。如果可能,设定电压降为<=16mV.这是单节的值。另外有温度探头更好些。有dT/dt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的充电器有没有Ni-HM电池充电节数的选择,因为一节和六节的检测电压是1:6的(假如它的‘default’值是为六节的电池组设定的)。如果可能,设定电压降为

有dT/dt设置吗?

没有这个设置。

不知道这项是设置什么的,也许有但名称不同

网友C:
就是温升设置,在这里给镍氢充时是:如果每分钟里温升有一摄氏度,停止充电。另外还有一个绝对温度设定,60度。需要把探头用上。

顺便问问,你的图上为什麽满篇的绿色竖线?那绿线到底是代表哪个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温升设置,在这里给镍氢充时是:如果每分钟里温升有一摄氏度,停止充电。另外还有一个绝对温度设定,60度。需要把探头用上。

顺便问问,你的图上为什麽满篇的绿色竖线?那绿线到底是代表哪个数据的?

绿线代表什麽请看图:

不勾选图中左侧红框中的选项就没有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好看多了,傻傻的问一句?问什麽要用德文?德文的lipo是英文的lip,是吗?在这儿是啥意思?这个Lipo21倒是是个什麽?我猜你的充电器是在脉冲状态下充电的。

网友:
看出一点儿,那个Lipo Z1是个峰值10mV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看多了,傻傻的问一句?问什麽要用德文?德文的lipo是英文的lip,是吗?在这儿是啥意思?这个Lipo21倒是是个什麽?lipo我猜你的充电器是在脉冲状态下充电的。

lipo就是Li--Ion/Poly
z1我估计就是s1,z为德文单词的简写,因为我用的是串充,所以z2---z8都显示为空,只有z1不知怎么的显示出了0.01v的电压。

以上结论全凭猜测。。。。

我设置的是英文,不知为什么部分菜单为德文显示

网友:
德国人埋下了Bug。  结合几张图看,这Z1是个不规则的切断,上顶极平,断开时间极短(相对来说),不是端电压。本菜一时不能猜出。

就你最后那张‘净化’了的图看,似乎看不到电压达到4.1V后的应该有的小电流(几十mA)的继续,就是一些人所谓的恒流(CC)状态。因为一般认为当电池到达截止电压时充电量是大约70%。后面多少应该再充一会儿。那两个接近45度的曲线完全重合是怪怪的,不过别太认真了,也许他始终是恒压恒流输入。那样斜率就可以一直保持平行,Y轴的数值设置是他们俩重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对不起我说反了,到达4.1V后由恒流(CC) 转入恒压(CV )状态。sorry,脑子短路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从处这张图看,在 1:23‘已经应该截止大电流充电,因为已经在到达峰值后回落了约20mV。但是充电还持续了约八分钟(500秒),这段是过充了。从容量看,这是一节 AA电池吗?AA的电压好像会高一些,如果是 SC 电池可就不能了,这只说明了内阻的增大。充完电静置几个小时后电压是多少?用1.5A放电的电压是多少?

图上那许多‘毛刺’很怪,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处这张图看,在 1:23‘已经应该截止大电流充电,因为已经在到达峰值后回落了约20mV。但是充电还持续了约八分钟(500秒),这段是过充了。从容量看,这是一节 AA电池吗?AA的电压好像会高一些,如果是 SC 电池可就 ...

是AA电池,标称容量2300mAh

刚才测量还有1.3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处这张图看,在 1:23‘已经应该截止大电流充电,因为已经在到达峰值后回落了约20mV。但是充电还持续了约八分钟(500秒),这段是过充了。从容量看,这是一节 AA电池吗?AA的电压好像会高一些,如果是 SC 电池可就 ...

这个“毛刺”我也观察过:就镍氢电池而言,充电电流设为AUTO,充电电压会周期性的下降一定的幅度,直至充电电流由0.9A降为零,然后再电压回升至充电电流为0.9A,基本算是恒流吧。充锂离子电池则为恒压4.2伏。

网友:
我曾经在前面的回复里提过‘脉冲’式充电,看来你所用的模式确实是脉冲式的。这是沿用的对镍镉电池充电的一种方法,目的是提高充电效率。在很多竞赛级的充电器上充电不但是间歇的,而且在间歇期间还是放电的,这样可以减小电池内气体的产生,并且减小极板上结晶的发生。你的充电器‘自动’的将电流设定为 0.9A似乎低了些,这其实对镍氢电池不宜。镍氢在小于 1C 的充电电流下电池电压特性(峰值区后面的电压下降)很不明显。一个2300mAh的电池就应该用起码大于 2.3A来充,这样对电池的性能有益还能避免过充发生。
至于那节电池,建议你做一次放电,检查出容量,内阻,初始段(头五秒/十秒)电压,或许能做条曲线看看?放电建议也在 1C以上,尽你手头的东西,可以放到 0.9V。AA也就是用在发射机里,电流倒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