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450pro收油门,切熄火马达不停转!帮忙分析!

楼主(2011-12-28):
450pro,3gx炸鸡后大桨夹歪,连杆断。

拿回来再插电几秒钟好像冒烟,晚上外面也看不清楚就回家再看。

冒险上电没冒烟了,舵机也好的,但是收油门后马达没法停转,切熄火还是不行。

然后换了电调,没用,换了电机倒好了,再换回电调也没故障,用原来电机就是不行。

后来把故障电机拆了,装上又好了,再没出问题。

难道电机炸坏了收油不停?不是这个道理吧!!再说我拆了电机再装上就好了?

我现在还在奇怪,收油不停不是电调就是接收机故障啊!3gx故障也有可能,怎么想不通是电机故障?

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不然以后飞的不安心啊!

谢谢了!

网友:
把电机炸坏这个机率真的很小很小,我的450pro 3gx有一次飞的掉水里,电调都烧焦了,换了个就好了!电机没问题!楼主控熄火开关设置的正确吗?重设一下看看呢

楼主:
设置绝对没有问题,这架飞机飞了两年多了,每次降落后都用熄火的

网友A:
电调重新认一下油门?

网友:
的确没见过

网友:
这个坛子上疑难杂症还真多啊

网友:
疑难杂症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重新认一下油门?

确认过油门,其实如果油门没归位,插电不会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