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张豹二,献丑了。

楼主(2011-12-28):
很多细节没有弄好
不是不会弄   是电脑实在带不起来了

显卡太吃力   只能到这一步了~~~

网友:
漂亮! 只是炮管怪怪的,过短了吧?

网友:
不错!有模有样了

网友:
有模有样

网友:
标题

设计这的软件!得用啥配置的电脑,

网友:
炮管是A5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误差有累积  回头我改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还需要大家的批评教导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了大家做模型方便   我就画画  当个参考   画的不好 多批评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solidworks2011

做履带时  线条多   对显卡要求高

渲染又对CPU要求高   我电脑就是玩游戏配的

所以 带软件 吃力的很~~~光装配  就卡了10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眼睛太尖了

就是A5   网上下的图纸~~~

但其他地方为了画图方便 稍微改了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olidworks2011

做履带时  线条多   对显卡要求高

渲染又对CPU要求高   我电脑就是玩游戏配的

所以 带软件 吃力的很~~~光装配  就卡了10分钟~~~

履带怎么装配的?不会是一节节装的吧?sw不太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先画出一节来 然后根据一侧轮子的排布 画一个轮廓草图 然后在履带节那里用 曲线阵列  就可以了  一次就是一条履带   然后装配 就简单了  不过画履带 对电脑要求太高了   很卡  很卡    我昨晚光画履带 就画了3个小时  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等~~~~悲剧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画出一节来 然后根据一侧轮子的排布 画一个轮廓草图 然后在履带节那里用 曲线阵列  就可以了  一次就是一条履带   然后装配 就简单了  不过画履带 对电脑要求太高了   很卡  很卡    我昨晚光画履带 就画了3个小 ...

这样不是真正的装配吧,履带销导向齿啥的配合能体现出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画那么细  我对坦克了解不多  所以才画了  让大家指点指点

何况 机子不允许   就这样 就很卡了~~~不过 还是要多请教大家啊

网友:
这好像是A4不是A5的!看炮塔前端

网友:
设定还原到轻化了嘛?设置里细节调最低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我也不是很明白 刚接触 坦克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木有吧   啥都是初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