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我的三叶是不是报废了啊

楼主(2011-12-28):
新入了一个三叶36AII,今晚准备磨车,手拨了几次,感觉发动机有点发涩,没太在意,继续手拨,突然听到发动机内一声闷响,再次手拨的时候,感觉活塞被卡死了,拆开来一看,发现缸套和活塞在上始点的位置彻底卡住了,曲轴部分有被高温烧过的痕迹,请教各位,我的发动机是不是报废了啊 下面是图片:

曲轴部分变成这样了,我是说那个变了颜色的部分,转动还算顺畅

缸套没看出有什么问题,但就是和活塞卡死掉了

现在已经无法安装了

希望各位给我出点招啦,谢谢了

网友:
活塞放不進去了嗎? 拿說明 活塞或者 缸套變形了 。。。通常情況下 一般模友很難恢復他們了。 重新買吧 或者直接更換全部發動機。

网友:
应该没那么容易变型的!仔细看看!不行可以换缸套!不用换发动机的

楼主:
 怎么图片都看不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B:
看照片放不进去就对了,因为缸筒放反了

网友:
麻烦楼主有点常识好不,这样能装进去活塞这台发动机真是要报废了。

楼主:
不是啊 我是演示给大家看 在上始点那里卡住了啊

楼主:
从下面是放得进去的,就是上面卡住了啊 ,是不是没得救啦

网友:
检查一下发动机有无活塞环,要是有的话换一个就完了

网友:
楼主,现在的好的竞赛级的发动机的缸套是有锥度的,上面小,很紧,因为他们没有活塞环,全靠配合间隙来密封。所以你只要保证有足够的润滑油就行了,就是在磨合期富油一些。另外发动机别太凉,不然容易卡住。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不过应该不是锥度的问题,发动机刚买回来的时候没发现卡住的这个情况,就是着了一次车,才发现这个卡死的问题的

网友:
 没磨好车。。起吗低速富油磨200CC右左,自然冷却后再中高速磨200CC右左。最后就能正常运作了

网友:
拆活塞出来要记好方向别搞反了

楼主:
 我都还没开始磨车呢,就是手拨了几下,听到缸内发出一声闷响,然后就卡住了

网友C:
没事的!放点机油冷磨一下
!我的也卡

网友:
判断就是没正确磨车,上止点都没磨开。

网友:
是好事来的,说明你的发动机很紧密哈哈!喷点除锈剂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的!放点机油冷磨一下
!我的也卡

铸铁活塞、气缸才可以(非必要)冷磨,ABC结构的千万不要冷磨!!!

网友D:
活塞环是压紧之后塞到缸套里的,千万不要让活塞环缺口转到缸套的4个缺口上,不然就会卡住。活塞上也有标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活塞环是压紧之后塞到缸套里的,千万不要让活塞环缺口转到缸套的4个缺口上,不然就会卡住。活塞上也有标记的

网友:
LZ出给我吧。QQ378675763

网友:
你倒着活塞能装进去吗!ABC的机器是有锥度的。

网友:
住手!!你那发动机什么问题也没有!无环发动机缸桶是锥形的下大上小,活塞到上死点就是紧配合,有点卡是正常的!缸桶是锥形的活塞绝对是不可能从气缸上方装入缸桶的!!曲轴有点过热的痕迹是热处理淬火的痕迹!
你那也不要动按原来装好,磨一下就好了!千万别瞎弄了!!!千万!千万!!!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回复 问题解决了 不是缸套变形了 而是我锁桨的时候 没有装桨的垫片 导致曲轴被向外拉 使得活塞和曲轴的连接移位 所以有卡死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照片放不进去就对了,因为缸筒放反了

對!!就是活塞放反了!

网友:
搞了这么久原来是你自己搞的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