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下 载到 FC1212-RE + ARHS-RE + compass 套装 的说明书

楼主(2011-12-29):
如题。另外,

FC1212-RE + ARHS-RE + compass 套装

这个套装里还有什么零配件?要飞行和调参,需要另外购买电源模块和usb lin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

我平时会DIY4轴,但不太了解XA的产品知识。说明书,就是一个说明文档,介绍fc上的各个接口的用途,插线规则,电压规范,可以和怎样连接电调,4个电机的转动方向的规定,arhs的安装位置和方向要求,调参的具体做法,fc+arhs的注意事项和特性,这样一个说明文档,有么?当然,如果没有说明书,有电话可以24小时打通也可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