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飞机怎么样

楼主(2011-12-29):
【规格参数】 【标准配备】
· 主翼旋转直径:540mm
· 尾翼旋转直径:80mm
· 机身全长:525mm
· 机身全宽:110mm
· 机身全高:185mm
· 整机重量:约410g(含电池
· 2.4GHz 六通道发射机,
· 7.5g数字伺服器(1.0kg.cm,0.1s/60。)× 3pcs
· 三合一控制器(包含:陀螺仪、电子调速器、混控)
· 370强磁马达 + CN12马达· 锂电池平衡充电器、电源适配器、干电池一组
· 11.1V 1000mAh锂电池
【产品特点】
· 结实耐用,构造简单,易于调整,维修;
· 飞行稳定,易于操控,可以轻松练习航线3D特技飞行;
· 组装调试已经在工厂完成,打开包装即可飞行;
· 多款涂装可供用户选择。

这个就几百快是骗子吗   适合新手吗

绝对不是广告

网友:
ESKY的单桨不好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飞机飞不起来吗  和V3那个好点呢

网友:
这个应该不好飞,新手飞这个必炸

网友:
感觉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飞不起来吗  和V3那个好点呢

据说比450还难,推荐LAMAV3

网友:
简单看了下,完全就是坑爹005的新马甲!

如果新手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话,用论坛搜索功能搜下“005”

5分钟之内就能懂

网友:
ESKY的六通机不能碰,这是前人用金钱换来的经验。

网友:
非主流还是算啦,老手不一定玩的转,何况新手

网友:
看样子就不好飞

网友:
尾電機啊。。誰買誰**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如果你有四通单桨的基础,可以玩玩!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容易飞,也没有有人说的那么难飞!不过是新手不宜罢了!我目前飞Esky的六通机,还在练习悬停和航线!

网友:
新手的话,买只拉玛或者小单桨(如911)先玩玩练练手!

网友:
不要看这些浮云,新手想省米,还是买飞越靠谱。。。

网友:
还行吧

还行吧   我飞的不错  升级了金属头

网友:
新手的话,不建议买这一款呢,四通双桨的拉马比较靠谱!

网友:
这么大的单桨鸡,居然是尾电机的!
想当初我刚入魔也曾经考虑过这类机型,还好听了老鸟的意见直接上了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