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办法了,向此贴的前辈们求助!

楼主(2011-12-29):
这是一个有读卡器功能的音响,漫步者-R206,现在读不了卡了.但可以输入音源(做电脑音响).我不知道是哪里坏了,但我知道这里一定有人能帮到我,下面是读卡部分的电路板.先谢谢了.

楼主:
现在接能电源不工作的情况下那个三级管(X7805)就自动发热,虽然有散热片都能摸着40度以上.
板的外观上没有焦味也没有烧坏的地方,

网友:
改过卡上文件夹的名字没有?
以前X7805发热有那么厉害吗?
再换张卡试试?

网友:
拿表量一下7805输出 5V

网友:
7808是三端稳压,输出肯定是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