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雕刻機如何接地?

楼主(2011-12-29):
我是台灣的居民
這邊一般是用AC110v與AC220v
我的小雕兩種電都要,220推主軸,110推步進
因為步進需要隔離線必須接地,而台灣這的110插座都是兩孔,沒有地線
可以接在220的地線上嗎?
如檢驗地線是否有效?怕大樓沒有確實接地
驅動步進的線大概需多粗呢?3a的

网友A:
可以的,步进看你多大电流的才好选线

网友B:
接在水管上,水管肯定接地的 ,接地是否好 ,好像要用表测的,其实 220V民用电 的零线是 在变压器端挖了个很大的坑,埋在地下的,
一般插座的第三个孔 的黄绿地线比较细 ,不符合要求的

网友C:
如果入室线有Live, Neutral和GND,则是有地线的。
大陆的电网是三相四线制,在入楼的电箱里, N,G是接一起然后与避雷地相接的。不知你那边的情况。
接地测试要有专门的仪器和方法, 参见
http://www.cmxxw.com/bbs/dispbbs.asp?boardid=3&Id=9084
3A是峰值电流,用AWG 20#应可以(我随手抓的22#线都行);但考虑机械强度和长期运行的可靠性,还是用大点,建议AWG18#。

楼主:
我家的作法是避雷針連接大樓主筋,直通地底,地線也是在地下室接到主筋上
接地是符合CNS規範的
所以接上220V的地極是可以的,感謝回答
只是跟變頻器共接一條地線會不會形成干擾呢?
步進與變頻器供地這樣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要保证接触良好就不会有干扰。

网友E:
台湾的供电系统沿用的是日本的,其实可以不接地,但是要加漏电开关,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一个滤波器防止变频器的对外干扰

楼主:
我是住汐止的,這地方常淹水
兩條街外是新的供電骨幹,我們這裡是用以前日本時代留下的
好像是有灌絕緣油的線路,淹水時居然還在送電
直到我家地下室被灌滿才停電
日本這民族有令人厭惡的地方卻也有不得不學習的地方
歷史的仇我支持報復,但是妹子別給我傷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