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区没有新手教程,向各位前辈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1-12-29):
我是玩电固和电车的,最近刚从论坛收了条船,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指教。

船是65CM的电O(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1985&extra=page%3D2),配置是:好盈180A、豹子43660 2700KV,桨不知道是多大的。这条船用这么大的动力是不是有点过呀?

那个180A的电调卖家用的是圆形电池接口,不是T插,对于180A的电流,T插是否能满足要求?我手上只有T插的电池。大家都用什么接口,原厂高容量电池是这种接口吗,我随主流呵呵。

再就是那个电调上多带了一组电容,用扎带扎的,卖家说是原电调带的,请问有什么作用?
卖家说电调要得新设置,换过控就要重新设置,按SET键设置油门行程什么的,如果不重新设置就可能烧掉,我没弄懂怎么设置。

再就是水刀和压水板各有什么作用,应该如何调节?水刀用不用固定死?

船的重心如何确定?

硬轴和船体连接处有个橡胶套,有什么作用?

船尾左上部有个小洞,是作什么用的?

还有就是哪有专业的船模论坛,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新手 同问
我也刚收了电O
电调和LZ的一样 不过没多出那几个电容,电调我也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 同问
我也刚收了电O
电调和LZ的一样 不过没多出那几个电容,电调我也没设置

这几个电容是厂家最近几个月新加的,提高性能,去官网下个说明书吧

网友:
你问题真多!!!!!!!!!!就哪个小洞没发解释

网友:
LZ的的那个电池接口的型号叫Xt60

网友:
配置不错。这接头好像是60a的。180a的电调就不合适了。。要换6--8的蕉头。电容的扎带是保护作用,把几个扎一块。其他的调节问题自己爬爬文吧。另外。。你觉得这里不专业吗?但你的船不搔搔专业点是玩不好的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不专业,只是对比电固等其它版的内容太少了

网友:
那个小洞可能是防翻

网友:
我也新手前几天刚去了解了下水刀,好象有利转弯导流的左右,压水板是调整姿态的船往哪偏反向调节,我拿玩具船改了个,水刀上去稳定多拉,就是速度下降了湖面都是树枝都刮到水刀上去了,最后拆了,费我一个上午啊 说错请大家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玩船的本来就没有飞机 电直的多,文章当然也就少了,在加上冬天跑船的人就更少了,还有就是你没发现这版块没有版主了吗?